CS3000模块的问题,谢谢前辈解答

楼主(2005-11-14):
请问前辈们:ADM11T
Terminal
        ADM11T模块的解释是   Contact input module (16-point terminal-type),他是一个触点输入模块,是一个16位的触电输入模块吗,用中文比较地道的叫法是什么模块?

ADM11T 是一个接触器模块,他的解释是Contact input module (16-point connector-type)
是什么意思啊,接触器模块和触点模块什么区别阿,谢谢各位前辈的解释阿。学的不是很深入,可能文的问题比较幼稚,谢谢阿

网友A:
中国外贸通网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115

网友B:
ADM11T是端子型卡件,通过卡件的端子直接连接;
ADM11C是连接型卡件,通过专用端子板和专用电缆连接。

网友C:
ADM11T:这个是数字量的输入卡件,16-point 指的是这个卡件有16个通道。terminal-type:端子型,信号线直接接到卡件上。

ADM11C:连接型,和ADM11T唯一的区别是通过端子板连接,信号线接到端子板上,端子板和卡件之间通过专用电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