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比例阀控制问题

楼主(2005-11-14):
罗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的是一个VICKERS的10通径比例阀,控制的液压缸水平安装;
在调试的时候,液压缸为单作用缸,缸杆伸出正常,当返回过程中,如果停下来,然后
继续返回动作时,油缸的动作却是杠杆伸出,并没有继续返回.
我检查了电气信号没有问题,比例阀换到别的地方实验,比例阀没有问题;液压缸为
新安装的液压缸.
比例阀为J型机能的阀,不工作时,A,B腔通过阀卸压到T油路.
请问,如何解决呀!我没有办法了.

网友A:
单作用油缸,返回的受力情况?

网友B:
检查端盖液压缸.是否设计不合理.

网友C:
液压回路设计不合理

网友D(2006-04-24):
比例阀可以做成遥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