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梯冲顶......

楼主(2005-11-14):
电梯经常冲顶......双速交流电机,三菱FX2N,双稳态磁性开关,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因为在程序中,楼层记数有问题.
比如: 有一曾楼为8层. 每个楼层是用磁性干潢来确定的, 如果在楼层记数中有错误, 应该是6楼的在程序中认为是5楼,如果开到八楼,当然要冲顶了.
另外,在程序中可以设计最高楼层强制确定. 也是就是在顶楼附近再加装一个干黄,在程序中确定:只要碰到此干黄,无论程序原来如何记层,都要变成最高层记数!
对于沉底也是同样!
另外,我好奇地关系一句,你这电梯是不是用PLC改造的电梯呀?

楼主:
落叶知秋: 好! 此电梯为2层.不是改造的.磁性干潢已经全换了,还是冲顶.什么原因???

网友B:
检查电机刹车系统和PLC程序、电气线路。。。

网友C:
是程序问题或顶层控制线路问题.

楼主:
检查发现电梯上升,该减速时没减速,最后电梯冲顶(限位),10几个小时出现一次.

网友D:
先检查上减速开关和上限开关,程序也可以检查下

网友E:
你应该检查一下强迫减速开关是不是好的

网友F:
1.检查二层上限位开关是否虚接(观察PLC的输入点是否闪动)
2.程序是否有缺陷!?

网友G:
检查二层上减速开关接线了吗?

网友H(2005-12-15):
请问,什么牌的,我从事过电梯编成

网友I:
我也遇见过.没次停在一个楼层我把它打在检修,在打正常,正常的应该到首层或顶层.可是他每次都冲顶.下面的开关也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