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可以和汽缸电磁阀直连?

楼主(2005-11-14):
我想用PLC控制汽缸电磁阀,他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呢? 如果可以PLC给电磁阀的是什么信号呢? 如果不能? 又该怎么办呢? 谢谢!!

网友A:
可以,主要看电流的大小

楼主:
那电流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网友A:
电磁阀有标识,PLC输出模块也有标识

楼主:
汽缸的电磁阀需要电源吗?是外部电源还是可以PLC提供电源呢?我对电磁阀不是很了解!

网友B:
plc的输出加外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看你的电磁阀的电压.

网友C:
据我所知,电磁阀的控制,主要是控制其线圈电源的通断(当然需满足一定的规则,即工艺要求)。
所以,汽缸的电磁阀是需要电源的,应当是外部电源;可以参见楼上各位的回答。有应用机会,正好可以对电磁阀有个了解!

楼主:
 是二位五通电磁阀! 可以连接吗 ?

网友D:
你最好先看看《PLC与气动控制》,不要急于做项目。发个图给你作参考。
LD X0 OUT Y0 END

网友D:
基本的气动回路

楼主:
我看不太懂啊! 我的目的只是这个设计中选择什么样的器件被控制,对于怎么样选择器件就不懂啊! 所以问问大家!  我的主要任务是选好被控制元件后,后面好对这些进行PLC的编程啊!

网友E:
当然是可以的啊

楼主:
PLC对电磁阀的控制电流是多少啊 ?

网友F:
一般几十毫安,继电器输出可达2A左右,建议用控制继电器,还可以隔离电压,PLC比较安全

楼主:
我不想考虑安全,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网友G:
能够直连,但是最好还是选用中间继电器.这是为以后维修作准备,建议你去看一下外国人是怎么设计的.即使带的是一个指示灯他们也会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设想如果你的电磁阀有一个电源线对地短路的话会怎么样?那会造成所有输出点的电压下降,造成所有动作失灵.

网友H:
可以直接连接,如果求稳,可以用一种类似固态继电器的阀控制模块,特别适用高速阀,或者用阀岛,直接用总线控制,驱动电源外接24V。

网友I:
大家搞得很详细嘛,很有耐心嘛。。。

楼主:
就是需要大家的耐心和专业知识! 非常感谢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的麻烦也告诉我!

网友J:
图文并茂,离苏州很近,这位兄弟,真的是非常的好人,非常的好人啊

楼主:
说实话他的图我看不懂!所以这些问题想大家帮我多出出主意!

网友K:
请教二位五通电磁阀和二位三通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L:
可以啊!
   看你的电磁阀的电压是多少,24v的话可一,其他的就要用外电路了!

楼主:
为什么24V的可以呢?我只是设计一个控制系统,机械方面的别人已经作好了的!是个2位5通电磁阀!

网友M:
干脆点,用气动阀控制,就不用考虑这么多,电路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N:
气动控制确实方法很多呀!

网友O:
不知道,方法太多了

网友P:
用中间继电器,基本上都这样做。

网友Q:
学到了不少东西呢!

网友:
我想直接连接不好,最好用中间继电器,很简单的

网友D:
给你几张电磁阀的图参考。
如果你愿意,把机械部分的设备情况放上来,我会尽量帮助你。

楼主:
不是不愿意,我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拿的出来,老师就给了我一个PDF资料,然后就让我作设计了!~~ 我一个新手哪懂那么多啊!~~~ 哎! 离苏州很近,我的QQ:22755648 我想和你多交流下!谢谢!

网友A:
你得先补习一下,《电路》、《工厂电气》唉!

网友R:
可以直接连,但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S:
plc的输出加外部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看你的电磁阀的电压(一般为220V)

网友T:
你把你的电磁铁参数给出,就可以知道能不能了。

网友U:
不知道你选择的PLC是那种输出方式,如果是(1)继电器输出,电磁阀线圈的电流不大(约100mA以下),动作不太频繁可以直接连接.(2)晶体管输出的话,可以考虑加固态继电器,不但可以延长使用寿命,也适用于频繁动作的场合.(3)可控硅输出适合交流电源,暂不多罗嗦.
可否说明你的元件的具体工作条件.

网友V:
这不是很简单吗,直接接,中间串个熔断器就可以,有问题保险就烧了不会影响你的PLC.多学点吧.

网友W:
只要作好保护,plc输出与电磁阀的电压及电流相符,即可,没有很特别的。

网友X:
还是通过继电器连你的电磁阀吧。保险一些

网友Y:
还是通过继电器连你的电磁阀吧。保险一些中间串个熔断器就可以,有问题保险就烧了不会影响你的PLC。

网友Z:
不知到的别瞎讲,问问自己,我做过吗?
瞎讲是误人,害人.

网友AA:
完全可以!
5/2电磁阀一般最大才180MA!用MT输出的都没问题!
放心做吧!

网友AB:
可以是可以,但一般都加继电器的。

网友AC:
PLC输出都要接继电器,这是一个惯例,起着隔离作用。
电磁阀有双线包与单线包两种,返回一个阀位信号是接近
开关,接阀位卡好了

网友AD:
要注意看看电磁阀的启动电流,一般比工作电流要大一些,要按这个参数来设计,做好还是加中继继电器吧!另外考虑到PLC继电器寿命和负载的关系来决定是否需要中继(我写过一个这样帖子)
TO YHEC 电磁兼容性做的好的PLC是可以直接接小负载的,不是都需要隔离的,当然有的品牌的比较差的就不能这样了(例如那个手机有侮辱中国人嫌疑的日本牌子的PLC,据很多人反应,电磁兼容比较差)

网友AE:
最好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AF:
你是个白痴!

网友AG:
用继电器输出会比较好吧

网友AH:
可以,有做过用西门子的ET200模块直接与SMC的电磁阀连接,不需要中间继电器.....

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所用电磁阀的产品资料,我想你可以得到一个相当满意的答案的

网友AI(2005-12-18):
我也是同样问题,我是通过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再通过外部电源,与中间继电器控制汽缸电磁阀,不知行否?

网友AJ:
一般较小气动电磁阀都可用PLC直接驱动,若是液压电磁阀一定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K(2006-02-16):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来中转,因为一般只有继电器输出型的PLC才能带点电流大的负载。

网友AL:
给您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3488

网友AM:
完全不可以直接连接,电磁法有很大的电感,会增加PLC的磁滞损耗,温度会升的很高,烧坏PLC

网友AN:
只要PLC输出COM端跟你所使用电磁阀相同就OK

网友AO:
对于电器控制系统来说,你先考虑电磁阀的电压和电流,这可以查电磁阀的手册或实物标签,其次看看PLC的输出电流允许值,才能决定是否直连。

网友AP:
可以直接连,但最好加个小继电器,或者在电磁阀的线圈上加上一个二极管

网友AQ:
我 也觉得。。220V供电的电磁阀的额定电流基本上不大。。200MA左右吧。。。直接接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为了PLC的使用寿命和安全考虑。。你最好接个中间继电器。。。这样比较安全,,可靠。。。仅此提示。。。接不接随你了

网友AR:
可以,但要注意电流的大小,一般电磁阀的电流很小,继电器输出的PLC最大输出电流为2A。不过要是保险的话加一个继电器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AS:
主要看电磁阀是用多大的电压,一般PLC输出电压是24伏。

网友AL:
傻根 先生所言极对,
因为电磁阀县圈绕法与一般电磁铁不同
我们可以利用示波器来看
将一般继电器与电磁阀做通通测试,
再释放电后其产生逆压电磁法比继电器高很多.
其最大原因乃是其结构问题
继电器是将线圈直接缠于软铁上, 而电磁阀则是利用先圈吸引软铁
因此后者必须拥有更大磁场
一般PLC严格说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绝大部分可以直接接(继电器输出不在话下)
但是因为PLC很贵, 为避免挂掉建议一定要接二极管
但是 要注意二极管方向, 免得弄巧成拙反而烧掉PLC.

SPLC 内部除具有硬件反馈保护外,还增加软件保护,
可直接接感性附载 ( 48V 0.35A 内 )
所以既使您是感性附载并带电拔插, 我们依然能自我保护不被烧毁.

网友AT:
一定要加中间继电器,否则plc就不能工作,或不能长期稳定工作.1)一般2位5通电磁阀都是110V以上的电压才能工作,常用    PLC输出电压才24V.如果电磁阀不是24V的.plc就确  不能工作
2)就算电磁阀工作电压是24V,但PLC总输出最大电流只有   2A,如果说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启动时与其它PLC输
  出接点相互干扰,产生误动作.

网友AU:
不用隔离PLC点烧了你就记住了

网友AV:
多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你不懂,可能你的老师也没见过电磁阀。
就是象一个灯泡,一根线接好电源的一端,另一根线需要你从PC
中通过程序控制输出,你没接触过实际,所以无从下手,实际很简单。中国的高等教育啊?!!!!

网友AW:
正常的Y输出可以控制一中间继电器,然后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实现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的目的.

网友AX:
我单位的PLC通过欧姆龙继电器控制气缸的,电磁阀的也有。也有用耦合板防止电流反射造成PLC损坏的。

网友AY:
可以间接连,中间必须加个中继或再并个续流二极管,再通过接触器来控制5/2电磁阀。来实现小电压控制打电压。对PLC起保护作用,也易于维修!!!

网友AZ:
可以直接连,你先连上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BA:
“我不想考虑安全,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你是干什么的???晕.....

网友BB:
最好隔离

网友AZ:
不考虑安全?这孩子!那你来问个什么!

网友BC:
电磁阀线圈是感性负载,瞬间通断会有反电势,严重会烧坏PLC通道,所以应该加上继电器。

网友BD:
一般情况下可以直连,但如果电磁阀线圈电流大于PLC输出端负载能力,就要加个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BE:
可以用PLC控制
正如HDSS所说电磁阀的动做是用线圈控制阀芯运动的结果
实际上也就是控制线圈的通段
以前我们用LOGO做过一过简单的控制效果很好(用在做电热管上衬套的工序)

网友BE:
不管用在什么场合
最好不要直接用PLC控制
这是常识问题嘛
老外会有意见的

网友BF:
功率很小的电磁阀用PLC直接驱动还是可以的,(如三菱PLC的FX系列)加上续流二极管就行了。用继电器驱动会占用很多安装空间。我一般用放大板驱动,一块小板可以驱动十多二十个动作或更多,自己动手做,即简单又便宜还可靠!

网友BG:
不过我接触的plc控制气阀时很少加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BH:
  我不想考虑安全,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朋友:你既然不考虑安全,随便连一下就可以了,反正出现再打的事故也跟你无关,还发贴干吗?
  [u]安全第一!!![/b]
  [u]安全第一!!![/b]

网友BH:
我不想考虑安全,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朋友:你既然不考虑安全,随便连一下就可以了,反正出现再大的事故也跟你无关,还发贴干吗?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BD:
PLC基本可以直接控制电磁阀,这是常识,但如果电磁阀线圈的工作电流如果大于PLC的输出端负载能力,就要加个中间继电器了,当然,你要先确定电磁阀的工作电压

网友BI:
还是按常规用法来做。
不要直接连,更不要加一个什么熔断器之类的,可能熔断器没断之前PLC就玩完了,电子电路和电磁铁对电流电压的反应可不一样哦。

网友BJ:
给我,我帮您搞定。小KS。
电话:0512-65939500-821夏先生。

网友BK:
我是在电厂从事电工工作的,虽没有接触过气动阀,但我所知道的电磁阀的动作原理是一样的,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有很多兄弟已提了很多好的方法,我想我有一点补充的是:从设计上讲只要电磁阀电流不大于plc输出接点的电流应是可以直接接上,但同时还必须看电磁阀的工作电压,在plc输出模块电源处应接入和电磁阀电压相对应的电压,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BL:
可以直接接,但是最好接继电器.

网友BM:
最好加个中继,电磁阀交流直流的都有,电压等级也各异,用PLC直接控制,我个人觉得一是容量的问题,你总不能买个PLC就为了控制一个电磁阀吧;二是性价比的问题,一块开关电源的价格应大于一小中继吧;三是电磁阀应属于电感元件,直接用PLC内部接点通断是否可以?纯属个人观点,欢迎专业人士指点。

网友BN:
不用继电器,直接连接即可,电磁阀的电流很小

网友BO:
PLC输出都要接继电器,这是一个惯例,起着隔离作用。
继电器的价格相对PLC来讲要低好多.

网友BP:
这位朋友怎么这么心急?做系统肯定要考虑周全,怎么可以什么都不管,甚至连安全也不管,这不是胡闹吗?我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加上继电器吧!很简单的。

网友BQ:
小题大做,先了解工作原理再说吧!

网友BQ:
你搞什么设计,连PLC安全输出都不考虑,还做设计!回家耕田去吧

网友BR:
我有一个AB的1747-L40C,原来用在大楼的旋转门上的,装修拆下来没用了,有要的没,QQ:342312143

网友BS:
    PLC输出都有隔离,还要多此一举干什么,只要不用PLC电源,输出电流小于PLC输出容量.虽然一块开关电源的价格应大于一小中继,那么十个,百个,千个呢?不说价格,安装维护也很困难!

网友BT:
一般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就可以了,只要在输出回路中加上容断器保护输出继电器。不过这种方法对继电器的触点的使用寿命有所影响,最好用中间继电器控一下。

网友BU:
可以,但是等你调试好不到一个月PLC就可能会坏

网友BV:
最好用继电器.因为电磁阀是感性负载.直接驱动容易损坏PLC.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BW:
可以,给出接线方式:
1.220v:   L----电磁阀----Y0----COM----N    (最好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2.24V:    +----电磁阀----Y0----COM----   -(晶体管,继电器输出的PLC都可以)
    当然,用继电器或放大电路板,固态继电器能保护你的PLC

网友:
可以呀 我们这里就这样呀

网友BX(2006-04-17):
DC24V的可以直接连!!

网友BY:
电流在PLC点的允许值内完全没问题

网友BZ: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直接连接.一般采取一个外接电源,就可以不要考虑PLC 的问题而只要考虑电源的功率\输出等等了

网友CA:
一般气动要求较高的动作频率和动作响应速度,用外接继电器响应速度慢,高频率动作下寿命较低,建议用达林顿管输出,NPN型用TIP122,PNP型用TIP127,(3A 100DCV) 成本低且理论寿命无穷大,用在气阀上很合适。我自己用电路板制作16路输出才200元左右。

网友CB:
可以直接连接,主要考虑以下问题:
   1、电磁阀工作电流小于PLC输出电流。
   2、最好有涌浪吸收或续流二极管。
   3、当电磁阀电流大于PLC输出电流时,应增加中间继电器扩容。

网友CC:
用继电器输出型,直接控制电磁阀没问题,但最好还是加装中间继电器隔离,比较安全

网友CD:
最好还是选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CE:
 当然是可以

网友CF:
离苏州很近:
这位仁兄你实在是太好了!
我也做毕业设计,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对整流和直流调速这一块有了解吗?

网友CG:
你可以先到此处学一下气动方面的知识: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6691

网友CH(2006-05-27):
完全可以直接控制.
联系我:13532995757
广东东莞

网友AS(2006-07-02):
看你用得电磁阀耗用电流是多大的,我们工厂自动化设备都是用29mA的,可以直接接PLC.

网友CI:
用继电器型好了
输出没关系的

网友CJ:
我们单位有的测试设备就是用PLC直接接电磁阀的,用的是继电器接口的PLC,还比较稳定,十几万次通断都没问题,不过那种电磁阀的电流比较小就是.

网友CK: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不考虑安全,搞设计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管你的PLC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输出都应该用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PLC的电源端要加隔离变压器,这是我们多年的维修经验,现在有些生产设备的企业也不知是降低成本还是怎么设计的,用PLC直接驱动阀的在实际应用中故障率会非常高,而且会故障扩大到PLC。所以我建议搞设计的也应该考虑安全和维修。

网友CL:
最好用带继电器输出

网友CM:
可以直接连接,带的不多的话24V可用PLC的电源输出,多的话要加外电源,但从长远的安全考虑还是用中间继电器好

网友CN:
1、须明确用继电器驱动;2、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型则可考虑直接连接;3、明确电磁阀消耗功率(一般很小,比如SMC二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DC24V型的约为0.1到0.45w,AC100V约为1.5w,AC110V约为1.8w,AC200V约为2.4w,AC220V约为2.8w)大小,可见电流较小,所以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直接好了;4、电磁阀启动电流也不会有多大,先导型电磁阀用的是“四两拨千斤”方法。

网友CO:
只接连接如果PLC触点坏了,修复很麻烦,继电器坏了,一拔一插搞定了。

网友CP:
可以直接用!没问题的,

网友CQ:
可以的吧  FX系列的可以输出220V电压的

网友CR:
问问题的朋友做的怎么样了,楼上的说的多辛苦呀,把图和程序都给你了,看来大家都比较赞同加中间继电器,我单位弯管机中plc的一个点也是带的电磁阀,以前总是这个点爱坏,我加个中间继电器好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吧!

网友CS:
这为兄弟一定还是学生吧,在做设计的吧,你说的是可以的,但要相关参数符合,不过还是听听这些前辈的,一般都要加继电器的,这在程序上没什么变化的,只是现场的接线有点不一样了,我也毕业不久,感觉学校的东西有很多都没用的,还是有机会看看现场比较好

网友CT(2006-08-16):
最稳妥还是要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CU:
只要选择PLC和电磁阀的参数相匹配的话,直接连接是没有问题的.我见过的设备有这样用的.但从安全角度上讲,最好还是应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V:
选适用的输出模块,siemens 300就有对应电磁阀的,如不是最好加中继

网友CW:
  可以直接接,如果PLC是继电器型的则不能频繁的开关,如果是晶体管的则负荷不能太大,建议最好加保险保护,一般来说电磁阀的功率都不打,电流最大为100mA,另两位的气动或液动则意味电磁阀只有一个,状态只有开和关两种,五通则是说气路或液路有5个口,一般是2个入口,3个出口

网友CX(2006-09-23):
maomaotsgs:支持 我们这都是 汽缸

网友CY:
小型电磁阀用继电器输出型PLC模块,根据电磁阀的要求,选用正确的型号,如果是较大的电磁阀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CZ:
一般继电器输出2A,没有问题

网友DA:
没问题,我们在设计时,就是直接连的.但是要看电磁阀线圈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如果PLC不能承受就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B:
一般都是24V的,象SMC公司的产品,继电器输出的PLC很定能直接连,因为他带感性负载的能力是80V/I,晶体管的应该也可以,他带感性负载的能力是1.2W,你去查下电磁阀的电流,算下功率。
二位五通是一路常闭和一路常开,它有五个接气端口。
三通只有一路常闭,只有三个接气端口。

网友DC:
大于1A用达林顿管(DC)或可控硅(AC)\继电器隔离

网友CP:
争论没意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用松下plc 直接用220伏控制电磁阀用三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DD:
可以,最好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DE:
用PLC来控制电磁阀,使用的是PLC的输出单元,具体表示为Y***,其中三菱的输出单元,有DC0-12V,0-24V,AC100V,220V,(我所接触的),可以直接使用上述的电压来控制相应的电磁阀线圈,电磁阀线圈电压又有上述的好几种,电压相匹配以及电流在PLC的允许范围内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DF(2006-10-23):
可以用带继电器输出的PLC直接控制,最好在电磁阀两端加吸收回路!

网友DG:
一般汽缸的电磁阀电流是几百毫安到1点几安,而PLC继电器输出一般能有2A,可以直接带的,外部用+24伏电源

网友DH:
那就要看PLC和电磁法门的规格了

网友DI:
我以前是直接接的,看来还是接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好啊

网友DJ:
这种电磁阀好象是24v的,PLC没问题。

网友DK:
还是自己先看看教科书吧!如果你想做电气的话就不要整天只想着编程!编程之外还有很多东西要懂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只懂得编程的话,其实你什么都做不了!

网友DL:
承接自动控制方案设计,PLC选型及程序编写、设备调试。
E-mail:ycliu01@163.com
QQ:44168856

网友DM: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N:
可以直接接,我们公司就是。用S7-200西门子PLC输出直接控制220V的电磁阀。但最好是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DN:
可以直接接的。

网友DO:
根据电流大小,和PLC的输出类型选取相应的电磁阀就行了,单必须在输出点电流的范围内

网友DP:
要看电磁阀电流和PLC的电流大小是否匹配?

网友DQ:
可以的,不过要在输出端加保护(过流和短路)

网友DR:
同意加控制继电器,比较安全点

网友DS(2006-12-22):
我苦啊,我苦啊.你还是改行吧!

网友DT(2007-02-06):
为了保护PLC,我觉的应该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DU:
如果是较大的机器,一般都用继电器转换,但是小型机的话,还是直接接比较方便呀

网友DV:
呵呵,又是一个学生,建议你先了解下电磁阀和PLC先啦,这些不知道你怎么还能编程,呵

网友DW:
只是制作实验电路,应该行,但作为应用电路不可以,必须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DX:
菜鸟偶还是8明白,如果PLC输出电源是用的AC220V、电磁阀线圈需要DC24V电源,那怎样做到直接连接啊?那样是不是还得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DY:
离苏州很近是个好人。他说的很对。你主要是注意控制电压,如果不同最好还是加个继电器。

网友DZ:
可以直接联,只是在线圈两端并联嵌位二极管(直流)或阻容吸收件(交流)

网友EA:
不太清楚不过,我上天做的集装箱自动焊机PLC连接电磁阀时中间用的是继电器。

网友EB:
最好用继电器隔离,不要直联,否者容易 环PLC触点

网友EC:
小小生,你说的对,你不心疼的话,也可以直接连接啊.

网友ED:
可以用继电器输出PLC,单用PLC带24V输出,也可以用干触点外加24输出.

网友AS:
你先搞懂PLC再说了,在电压和电流允许的范围内,继电器与电磁阀有区别吗?不都是用的线圈嘛.

网友EE:
我是没见过中间不用中间继电器的, 用中间继电器好维护 。弄起来方便 , 不会跟模块直接接触 。

网友EF:
可以,我用的是FX1S系列的

网友EG:
    我们最近作过的污水中和系统中间的电磁阀门,电磁阀门由于长时间的带电,线圈烧坏了,导致整个控制系统不能自动工作,只能手动工作;换上电磁线圈以后就好了,可以自动工作.
    这样看来,最好不要直接连接,楼上的才是对的.

网友EH:
大家好,本人在深圳从事自动控制行业多年。主要工作为旧设备自动化改造和自动设备设计。精通三菱PLC,欧姆龙PLC的编程和各种

自动控制程序编写。业余时间承接三菱和欧姆龙系列PLC的程序编写工作,包含旧设备改造、自动化流水线设计、机械制图等仅为个

人爱好价格从优。有意者可以联系:15302653113 刘先生 或者留言15854704 liujianguang7777@163.com

网友EI:
直接带电磁阀,在设备正常工作时是可以的,但考虑到平时在出现电磁阀线圈短路故障等时,容易烧PLC的触点,所以最好再加个中继。

网友EJ(2007-03-09):
可以直接接电磁阀,我们的设备一直这样用,有会出什么问题,PLC选继电器输出即可.

网友EK:
最好加继电器

是否能直连就要根据电磁阀线圈电流与PLC输出点带载能力来决定

网友EL:
可以,我这边的设备每台都有50多个电磁阀,线圈电压220V,用的OMRON的PLC,直接驱动,都用了好几年了,什么问题也没出过.

网友AS:
买适合用在PLC上的电磁阀.

网友EM:
同意,应该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BH:
一般情况下气动阀是24V/6W左右,电流并不大,用一般的PLC均可直接控制,如果不敢用的话,可以加个RC就行了。

网友EN:
可以直接输出     但要中间串快熔     我们厂就是这么用的  没事

网友EO:
中间加  保险 和中间继电器 都可以 建议不要直接连接  电磁阀接地 电流比较大  很容易出现电气事故

网友EP(2007-04-20):
好热闹啊,不就是个小问题吗,,

网友EQ:
直接可以.中间加一个保险丝,但是不要超过PLC控制电流,电流越大,则寿命越短.你可以提高电压.做讲究加中继.

网友ER:
还是加个继电器隔离一下比较好。

网友ES:
只要是电磁阀的电压和电流和PLC输出相匹配就OK

推荐一个视频教程的站点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526940
FTP下载资源8000G!!!!!!!!!!!!!!

网友DY:
不要为了省小钱,最后还赔大了

网友ET:
只要是电磁阀的电压和电流和PLC输出相匹配就OK,但建议你加个继电器好点

网友AC:
PLC的输出点通过隔离继电器仅仅向阀的线圈提供一个或两个
可控触点开关,至于阀的线圈还要另通电源,看线圈的
电压了,一般有24V与220V两种,如果开关阀是双线圈,
得占PLC的两个输出点,单线圈则点一个输出点。

网友EU:
一般情况下,阀安装的环境都比较糟糕,有短路的风险,还是做一下隔离吧

网友EV(2007-07-04):
PLC输出当然可以和电磁阀直接连接,不过最好中间继电器做输出隔离。由于现场故障较多比如电磁阀线圈短路,有可能烧坏DO卡件。我公司的PLC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烧坏了一个DO通道。

网友EN(2007-09-30):
  可以了  首先看电压是多少的乃.  用继电器的,电磁阀220V.能直接接不过还是要加一个熔断保险.  我们这里用的是三菱的PLC就是这么做的,PLC继电器额定电流有3A左右够电磁阀线圈用了

网友EW:
PLC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不过要看电磁阀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EX: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AS(2008-01-03):
可以用的,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EY:
要看整个系统!
首先看电磁阀
是直流还是交流?额定电压是多少?启动电流和工作电流又是多少?
接下来看PLC
是晶体管输出还是继电器输出的?
晶体管输出那就不一定有办法连了!只能加中继.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如果电磁阀的电流又小于PLC输出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那就连吧.COM端接+或者-都可以.接L或者N也行.
再就是输出端再接一条.

总的来说不管是什么型输出的PLC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是最好不过了!
不要看PLC厂家虚吹能过多少多少电流!
加一个稳当!

网友EZ:
"  我不想考虑安全,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电工,以后要多请注意----

安全第一!!!!!!!

网友FA:
下面引用由小小生在 2005-12-1 16:13:00 发表的内容:
  最好用继电器隔离
--------------------------------------------------------------------------------------------
顶一下,PLC相对于继电器就太贵了,一旦烧了后果堪不设想.

网友FB:
一般汽缸的电磁阀都可以直接接,不过油缸的电磁阀一般不行。

网友FC(2008-11-30):
看你的电磁阀的电压是多少,24v的话可一,其他的就要用外电路了!

网友FD:
可以的,我就经常这样用,不过你要看清电压,有的PLC可以接220V交流电,有的就不可以,只能接DC24V的,看清就行了。

其实PLC的输出点就是个触点,你可以加上个电压通道电磁阀上,很好用的。

网友FE: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先看看《PLC与气动控制》,不要急于做项目。发个图给你作参考。
LD X0 OUT Y0 END

呵呵   谢谢

网友FF:
气动的不算大的负载,直接连接问题不大,要是液压的就肯定不能直接接

网友FG:
主要看电流的大小 ,只要不过载就好

网友FH:
wuxinlihui226楼那位朋友最右边一个箭头,气路是直接进入了汽缸右边的活塞,但是如果电磁阀得电后,就直接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从左边活塞进入了哈?这是个关键!!我想请教哈各位!

网友FH:
呵呵,我问的是 wuxinlihui的第一个图

网友FI:
看来图纸觉得又加深了一些知识,哈哈谢谢。

看来这么讨论:继电器是大家的首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