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可以和汽缸电磁阀直连??

楼主(2005-11-14):
我想用PLC控制汽缸电磁阀,他们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呢? 如果可以PLC给电磁阀的是什么信号呢? 如果不能? 又该怎么办呢? 谢谢!!

网友A:
中国外贸通网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llp1115

网友B:
看看你的输出模块是什么类型的~
一般得加上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主要看电磁阀的电压等级了,

网友D:
不赞成直连,应该加中间继电器,因为电磁阀动作时电流会比较大,容易将PLC输出点损坏!

楼主:
是二位五通电磁阀! 可以连接吗 ?

网友E:
在电源种类、容量匹配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建议还是通过接触器等进行转换比较好。

网友F:
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比较保险!

楼主:
转换什么呢? 又是为了什么保险啊? 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E:
比如说,自己家使用的电器设备故障后,自己家的电源可以跳闸,不会影响到必须让邻居家也需要停电才能解决.

网友G:
    一定要加中继否则烧PLC输出点.我就遇到类似情况,加了中继就OK了!

网友H:
请加中继,不然,烧输出点。
                         曾经,烧了多多的plc输出点。
不过,现在中继,叠了3个,点是不烧了,接触不好的情况多,不知道是哪个人改了叠了那么多个,

网友I:
可以的,我以前用过,PLC是24V晶体管输出的,电磁阀是DC24V的用了好几年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J:
电磁阀的电压等级和plc的输出模块电压等级相等,可以连接,但最好加上保护措施,防止输出点烧坏。

网友K:
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
那没多少钱的
就是ORMON也不过二十几
国产更便宜

网友L:
还是建议加个中继。我曾经就看到这个现象。由PLC直接驱动电磁阀,由于误操作,把PLC内部的输出点击穿。

网友M:
与同吃一碗饭意见相同,直接接可以用,但很容易烧坏PLC的输出点,最好加中间继电器联接,不一定是误操作,因输出点负载太重,还会受到冲击。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已作修理与改善。

网友A:
最好加中继,便宜又保险

网友H:
谢谢支持我的观点
    中间继电器其实便宜,对于整个系统来考虑,是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