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柜灭鼠方法!

楼主(2005-11-15):
最近由于天冷,DCS机柜比较暖和,居然钻进了几只大老鼠,跟可气的是咬断了24V线不说,220V的外皮已经接近短路!用了各种方法灭鼠都不尽人意(老鼠荚,粘鼠板已用)。实在不想每天都去收拾老鼠的残局5555。拜托同行们多给点你们灭鼠的方法!

网友A:
有个方法,或许有效。在超市看到食品柜边上放着电子驱鼠器,发出一种老鼠害怕声音,效果不错,可以试试,如果有效果请贴出来共享受哦!!

网友B:
真水无味  讲的有道理。

试试看吧

楼主:
呵呵,要是好用的话, 我一定帖出来
但是我发现粘鼠板没有粘住老鼠,但是老鼠好象也不近来了
可能它发现有危险了吧,这样我就比较满足了

楼主:
粘鼠板,粘猫的效果绝对是不同凡响的——
已经做过实验,不信大家可以试试,特别搞笑

网友C:
柜内放猫一只,猫粮若干。猫粮吃完DCS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D:
猫还得穿上绝缘衣服吧

网友E:
养只猫在里面,把它用铁笼装在里面!

网友D:
胆大的老鼠来了怎么办

楼主:
我们养了一只猫了呵呵
不过一点效果都没有,老鼠从地板下顺着线爬上去
但是猫不可能爬到里面的,哎,还是设计的不够好

网友F:
我单位机柜内发现过老鼠干尸,但是电缆从没被咬坏,也没发现咬的痕迹。我们定期放鼠药。

楼主:
单位有人不想放老鼠药,因为怕死在地板下,臭了都没人知道,害怕有鼠疫

网友G:
工程没做好,用防火胶泥封堵电缆进出口缝隙。

网友H:
头疼哦,我发现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共性的,以后DCS厂家必须将“抗鼠特性”作为一个新的指标来提高产品质量。

网友I:
机柜接上220的电源,电死老鼠,哈哈

网友J:
建议楼主与同事倒班,抓住老鼠让领导给奖金,老鼠肉还可以回收利用

网友:
我厂以前也有过.
先在电缆沟,电缆槽,电柜入口找合适的地方将电缆整平齐后,装上"Z"型金属挡板,最好要留有30CM长平板段平压着电缆,能防止老鼠遇到障碍后乱咬咬坏电缆.同时要配合做环境整治,灭老鼠,减少在车间存放或乱丢食物.

网友K:
打开空调,把温度降低,老鼠就跑了。

网友L:
先在电缆沟,电缆槽,电柜入口找合适的地方将电缆整平齐后,装上"Z"型金属挡板,最好要留有30CM长平板段平压着电缆,能防止老鼠遇到障碍后乱咬咬坏电缆.同时要配合做环境整治,灭老鼠,减少在车间存放或乱丢食物.

网友M:
鱼螺说的没错,我公司也这样,DCS机柜统一一个房间放。

网友N:
用防火胶泥封堵电缆进出口缝隙。

网友O(2006-02-19):
支持:翁、魏伟 的方法
工厂灭鼠,关键是制度环境,没有吃的什么小动物都无法生存
另一个就是防游走的小动物,路过乱啃
可以用一个类似捕河虾的器具,一个铁笼子,一个由外向内由大变小的喇叭口,先用小点的喇叭口去捉小老鼠,过段时间换个大点的喇叭口捉大点的老鼠。用喇叭口的想法来源于一则寓言,小老鼠能从小点的喇叭口中进去吃东西,不吃的饱饱的是不会出来的,老鼠吃饱了,体形就变大了,在过喇叭口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