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通过gpib连接多台仪器进行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5-11-15):
公司最近购入了一批二手光损耗分析仪,型号是HP / Agilent E5574A Optical Loss Analyzer,共十台,现需要通过gpib连接后,通过pc进行测试数据的采集及打印,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此类项目,原本打算通过labview进行,但因测试设备已属停产,驱动程序无,这样是否就无法使用labview进行采集?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如果实在不行,应该使用何种方法达到10台联机收集数据打印的目的呢?是否还需购入数据采集卡?请专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只要有设备的程控命令就行,gpib的驱动是针对gpib卡的,只要你的gpib卡支持labview就可以。编程时将各个设备的地址区分好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就是说只要gpib卡支持labview就可以了,现在的问题是测试仪器是二手的,资料和光盘都没有,是不是有通用的驱动或命令呢,在数据采集这一块?收集测试结果的话是不是还要通过数据采集卡,光靠gpib卡连接还不够?以前没弄过,很多地方不熟悉,现在是边学边弄。

网友A:
有gpib卡就可以了,不需要数采卡。设备的资料你可以向销售商要,如果没有可以去安捷伦的网站查。不同的设备其控制命令也不同。使用labview编程,命令是字符形式发出。

楼主:
谢谢,我去查查看

网友B:
用GBIB卡,遵循IEEE 488.2协议.使用其命令就可以实现对仪器的访问,有LABVIEW,无需驱动也可.
交流电话号码:13543270645 史生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但我去网站上查了查,说该型号设备已经停产淘汰,连资料都没有,还有办法吗?能否在不知道仪器控制命令的前提下,仅使用gpib卡来收集数据呢?

网友A:
没有程控命令就没有办法了,你问问安捷伦的技术人员。应该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