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

楼主(2005-11-15):
    本人想做一个三轴系统。希望有高手作出一些解答啊,谢谢。
    前一阵子做了一个,是用CNC来控制的,
    但考虑到价格高的原因,这次想用三菱PLC来控制,
    动作要作:1,在X,Y两个平面能做一些点到点的直线联动插补,
              2,Z轴单独运动,(X、Y轴运动时,Z不必动作)
              3,如果速度和精度不高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PLC?
                 仅一个FX-2N的PLC是否可以?
              4,如果对速度有一定要求,是否要选择模块呢?
                 怎样选,价格要低哦,

网友A:
你大概想多少钱搞定呢

楼主:
    多少钱倒不一定,我上一个系统用了好几W,感觉是杀鸡用牛刀了。呵呵,这次我少一点吧,都用三菱PLC控制吧。
你能给开一个钱最少的方案吗?越少越好,2000左右吧,
另外开一个中等价格的,大格5000左右吧。
   我的系统不必三轴联动。上个系统,是三轴联动。
在线联系QQ:190183988,上班时在,处于隐身状态。
电话:0510-5203468-69

网友B: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太少

楼主:
我想这样方案行不行,各位评论一下:
用FX2N  PLC的 Y0 、Y1 控制X、Y轴
现加一模块:FX2N-10PG 控制Z轴

是否可行呢?谢谢!

网友C:
我公司有运动控制卡,控制四轴步进或伺服,带编码器反馈,价格才一千五左右,何不用这个呢,比PLC好的多,www.step-servo.com

网友D:
 3,如果速度和精度不高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PLC?
速度和精度是看PLC吗!我觉得到这个倒是选择什么样的驱动的问题啊!
比如要速度快,运行平稳,那么用伺服驱动!
如果速度不考虑,那么就用步进驱动好了!
精度要求不高嘛,那么就用精度不高的丝杆导轨啦!~

网友E:
有一种可编程双轴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器,可能能够满足你的最低价格要求,不过此驱动器功率较小.能做运算,但不能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