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CC-LINK连不上网

楼主(2005-11-15):
zhuan

网友A:
这个说说是说不清楚的,但FX2N-32CCL的说明书上有例子,你照例子做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还有CPU参数最好设一下。修改完以后必须复位CPU才有效

网友A:
根据CC-LINK线路的长短可以用好的屏蔽电缆或者国产的来代替,主要是速度和抗干扰性能上的区别。电阻在你买模块的时候里面有的。
程序上有些你照抄就行,就是总站数,每个站占用几个站,是远程I/O还是远程设备还是智能设备设好,这些是初始设定用;后面加上和从站交换的程序就好了。现在我们都用QCPU了,QCPU简单多了

网友B(2007-03-08):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C(2007-09-04):
CC-LINK现在还有专门的软件用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