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频率信号

楼主(2005-11-15):
甲烷传感器传出的频率信号如何能够转换成响应的浓度值啊?急急急

网友A:
用一台宇电AI-708HAI2表。说明:仪表输入频率信号I2模块测量(内含12V电压传感器供电),参数设置:传感器频率范围对应浓度值即可显示。上网查宇电电话,质量很好,免费保修5年售后服务很好。我用过,友情推荐。

网友B:
宇电仪表质量一般,可用上海同欣的宝科仪表,FC-3000

网友C:
采集频率信号后,你需要转成何种信号?模拟量?还需要显示吗?
美国红狮、全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您基本应用的最合适仪表!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