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斩波器和制动单元

楼主(2005-11-15):
请教一下:
    制动单元和制动斩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8-09-23):
 制动单元和制动斩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09-02-20):
制动单元和制动斩波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C:
acs600变频器出现斩波器故障如何修理

网友D:
没区别,可理解为制动单元=制动斩波器+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