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PID的控制量变成输出量

楼主(2005-11-15):
本人做一个温度控制器,在编程时遇到一个问题:
采用增量型的PID算式,△U(n)=Ka*e(n)+Kb*e(n-1)+Kc*e(n-2),怎么把这个结果变成输出量。输出是:D/A转换,0~255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PID限幅0-255,<温度设定+PID处理结果>*最高温度/255=OUT

楼主:
好象不对,温度设定200度,PID处理结果150,最高温度500度,按上面公式算得结果686,明显超过255

网友B:
温控就不要用增量型的PID,用标准的PID吧。

网友A:
out也限幅255

楼主:
有人说把那个结果除于一个系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pid结果不能直接用,除于一个系数可以,比如结果是三位数,除于一个系数可以后,可成两位数,将末位省去

网友:
PID限幅0-255,<温度设定+PID处理结果>*最高温度/255=OUT
温度设定:要改为上次输出量,
由于你只有0~255,你最好除以10或5以后做计算,以扩大范围,
if CV > 255 then CV=255 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补充很完整,,△U(n)=K*PID,第一扫描周期<温度设定+PID处理结果>*最高温度/255=OUT1,已后<OUTn=OUTn-1+K*PID,K要根据温度的惯性适当调整

网友C:
各位大虾:小弟是新手以后请多多关造

楼主:
假如我进行鲁棒调节(设定一个温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进行PID调节,在这个范围外进行全开、全关,加快调节速度),请问这个时候,上面那个公式里的最高温度是否要改成设定的温度范围?

楼主:
 pid结果不能直接用,除于一个系数可以,比如结果是三位数,除于一个系数可以后,可成两位数,将末位省去

能不能讲讲这个系数怎么确定呢?我最困惑的就是这个了。

void pid_run(void)
     {
     static int en_1,en_2;
     long l,l1,l2;
     int t;
      t=adcnum-piddata;        //跟参考量的偏差
      l=t;
      l=l*pidview[0];
            l1=(long)(en_1)*pidview[1];
            l2=(long)(en_2)*pidview[2];
            l=l+l1+l2;                   //PID算式
      en_2=en_1;
      en_1=t;
      t=(int)(l);
      pidtime_do+=t;
    } adcnum是现场温度值
piddata PID参考量
pidview[3] PID三个参数
pidtime 是D/A输出0~255

这是上段代码的注释
帮我看看这段代码?问题在哪里?

楼主:
能不能根据我的代码告诉我正确的应该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