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傅立叶变换建立二维DFT图像示例

楼主(2005-11-15):
利用傅立叶变换编程做出下面图像的二维DFT(说明:该图像像素点个数:64 * 64,中央黑色方块的像素点个数:8 * 8。黑色部分的灰度值是0,白色部分的灰度值是255。)。
打印出该图像经过变换后的幅度谱图像。
一. 方法描述
1.    DFT算法步骤:
 1)设f(x,y)是原图像的函数,x和y分别表示第x行第y列。首先对f(x,y)进行中心化;
 2) 设F(u,v)是傅立叶变换后的函数,u和v分别表示第u行第v列,根据欧拉公式 进行变换,得
 F(u,v)=a+jb
2.FFT算法步骤:
   1)迭代总的次数:
         其中,N代表序列的长度。
   2)求对偶结点:
        其中,e代表迭代到第几次,k代表本结点在序列中的号数。
   3)求加权系数W,关键是求P。步骤如下:
        a.将k写成r位的二进制数。
        b.右移r-e位,左边补零。
        c.将右移的二进制数比特倒转,结果换算成十进制就是所要求的P值。
   4)重新排序
        a.将最后一次迭代的结果Xe(k)中的序号数k写成二进制数
        b.进行比特倒转
        c.转换为十进制,就得到与X(k)对应的X(m)的序号数
   5)主函数:
a.首先求出每一行的DFFT,并存储在中间矩阵数组内;
b.求出中间数组矩阵的每一列的FFT,得到的结果就是2DFFT。
c.求出每个像素点的幅值|H(u,v)|。
d.作对数变换:D(u,v)=lg(1+|H(u,v)|)
e.量化成0 ~ 255之间的值。
3.硬件环境及程序说明:
本程序使用Visual C++ 6.0编写,在测控实验室IBM兼容PC机Windows2000Server操作系统上面运行实现。为了使程序有好的可移植性,核心算法很少调用Windows提供的API函数,大部分使用ANSI C提供的标准库函数。
1)应用程序框架
    应用程序框架由Visual C++中提供的MFC自动生成。首先提供了两个类:应用程序类和CavgbmpDlg类。
2)DFT变换
    DFT变换使用CavgbmpDlg类中下面3个函数:
    void CAvgbmpDlg::OnDft():响应开始做DFT变换按钮事件的函数。该函数首先声明了目标矩阵F,然后初始化原始矩阵的每个点。填入灰度值。其中白色部分填入255,黑色部分填入0。然后调用DFT(f)进行傅立叶变换。最后调用DrawDFT()函数将F的每个点的灰度值画到屏幕上。
    Den CAvgbmpDlg::DFT(BYTE s[64][64]):本函数是DFT变换的核心算法函数。参数s[][]是要变换的原始矩阵。首先对s进行中心化,然后根据公式进行变换,最后求模,得到变换后的结果。
    void CAvgbmpDlg::DrawDFT(int x, int y, Den aa):本函数的功能是将变换后的图像画到屏幕上。参数x,y是屏幕的坐标,aa是目标矩阵(变换后的矩阵)。
3)FFT变换
FFT变换用到以下的函数:
void CAvgbmpDlg::OnFft():响应开始做FFT变换按钮事件的函数。该函数首先对目标矩阵和原始矩阵进行初始化。然后调用kbFFT()函数对原始矩阵进行行FFT变换,然后对得到的中间矩阵作列FFT变换。最后对所得结果进行量化,将结果画到屏幕上。原理是:二维离散傅立叶变换可分离性。
void CAvgbmpDlg::kbFFT(double pr[N], double pi[N], int n, int k, double fr[N], double fi[N], int l, int il):本函数是FFT变换的核心函数。参数说明如下:
pr[N]:双精度实型一维数组,长度为N,当l=0时,存放采样输入的实部,返回时,存放离散傅立叶变换的模;当l=1时,存放傅立叶变换的N个实部,返回时,存放逆傅立叶变换的模。
Pi[N]:双精度实型一维数组,长度为N,当l=0时,存放采样输入的虚部,返回时,存放离散傅立叶变换的幅角;当l=1时,存放傅立叶变换的N个虚部,返回时,存放逆傅立叶变换的幅角,单位为度。
n:整型变量,表示输入的点数。
k:整型变量,表示迭代次数,相当于公式中的r。
fr[N]:双精度实型一维数组,长度为N,当l=0时,返回傅立叶变换的实部;当l=1时,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实部。
fi[N]:双精度实型一维数组,长度为N,当l=0时,返回傅立叶变换的虚部;当l=1时,返回逆傅立叶变换的虚部。
l:整型变量,若l=0,表示不要求本函数计算傅立叶变换;若l=1,表示不要求本函数计算逆傅立叶变换。
il:整型变量,若il=0,表示不要求本函数计算傅立叶变换或逆变换的模与幅角;若il=1,表示要求本函数计算傅立叶变换或逆变换的模与幅角。
4)剩余的问题
浮点运算以及数据类型强制转换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出现误差。
例如,开始时候计算迭代次数r,根据公式 ,写出程序:r=log(64) / log(2);计算结果是5,而正确结果是6,也就是说计算机需要迭代6次才能得到结果。经过断点调试跟踪才发现本行代码计算结果有误。于是不得不在KbFFT()函数中再加入参数r。
另外,DFT算出的F(u,v)值很小,需要放大10倍才可以出现比较正常的结果。FFT算出的F(u,v)很大,需要缩小10倍才可以出现比较正常的结果。原因还不详。
二.程序示例如下:
//源程序:
//--------------------------------------------------------
//核心数据结构
typedef struct{ //存储变换后的目标矩阵
 BYTE A[64][64];
}Den;
class CAvgbmpDlg : public CDialog  //对话框类。
{
// Construction
public:
 CDC* pDC; //获取标准输出设备
 CAvgbmpDlg(CWnd* pParent = NULL); // standard constructor
 Den DFT(BYTE s[64][64]);
 void DrawDFT(int x, int y,Den aa);
    void kbFFT(double pr[N], double pi[N], int n,int k,  double fr[N], double fi[N], int l, int il);
};
void CAvgbmpDlg::kbFFT(double&nbs

楼主(2006-02-17):
尤文蒂尼
这个示例你可以参考看看,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