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数据这样转换对吗?急啊!

楼主(2005-11-15):
我的模块是对应的0-20MA,如果这样操作:用MOVE指令,然后通过I_DI指令,然后在通过DI_R指令,就转换成了0-27648。。这样对吗?
然后我想换算成我传感器的真实量程,就是说把0-27648之间的一个数转换成想对应的传感器的值(压力多少,流量多少)。我的传感器是4-20MA的,所以,对应的是5529.6-27648。我再通过点(x1,5529.6)和点(x2,27648)建立线形关系,其中x1和x2是对应的传感器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然后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进行转换。。。
各位大虾觉得这样转换对吗?如果不对的话请帮我改正好么。不过不要用系统模块来做。小弟先在此谢过各位了。

网友A:
MOV指令可以省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最好使用FC105,直接可以转换成工程量了,当然除非你的CPU是早期的不支持。

网友D:
我认为可以这样转换.但是还是应该考虑一下别的问题:比如零点漂移,线性度低端/高端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