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斑竹变频器的温升问题

楼主(2005-11-15):
请教斑竹:
变频器的温升和室温及负载的大小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有没有具体的公式啊?
望各位能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A:
没听说有公式的

网友B:
符合标准的变频器,环境温度如在手册给出的最高温度以下,负荷在额定范围之内,温升是一定的,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如果想了解电子器件温升和负载的关系,可以参考一下IGBT等器件手册,热能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变频器发热情况与环境温度、散热器结构、散热风扇、负载大小、本身性能都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