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否可以和交流接触器直连?

楼主(2005-11-15):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的PLC,想通过控制电机启动器,来使异步电机能够频繁的启动和制动,电机是220V,2。2KW的(哪里有这种电机?),现在问题是PLC和启动器能不能直连? 如果能,他们连接的电流电压是多少? 如果不能该怎么办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的问题不太清楚,我可以帮你解决。13560617739

网友B:
如果你的PLC的输出能够通过220V交流电,则可以用PLC的输出驱动电机启动器的线圈.

楼主:
是哪里不清楚呢?

网友B:
问题提的好先去了解PLC.

网友C:
看PLC的输出是不是220V

楼主:
PLC怎么能输出220V的电压???

网友D:
plc通过输出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进而控制电机的启停,这是基本的问题.

楼主:
那如果换成了接触器,他和PLC之间的连接又需要什么条件呢?电流和电压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E:
中间用控制继电器

楼主:
控制继电器起到什么作用? 他的规格型号改选什么样的?

网友F:
控制继电器起转换作用,型号就随你兴趣,24V,110V,220V,的都可以。

网友G:
用中间继电器(AC220V,DC24V都可以)带接触器,不能直接带电动机启动器!!!

楼主:
怎么又有人说PLC能和交流接触器(220V 10A)直接连接啊?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快疯了!

网友H:
必须通过集电器的触点

楼主:
请告诉我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网友I:
一般不应该直连,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因为负载过大而烧坏plc输出模板.最好采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J:
我记得这个问题曾经很有深度的讨论过,请搜索相关主题。。。

网友K:
一般电流不是很大的话是可以直接连接的 , 一般2A以内没有问题 . 输出是无源的, 只是PLC给接触器一个通断信号而已

网友L:
老菜鸟说得对,这个问题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网友M:
小电流的可以,电流大就不行了(要烧PLC内的继电器的),一般接小的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大接触器,一般要控制要1A以下(你想你的PLC能安全工作多少时间来决定),而且还要看是什么负载。

网友N(2006-03-01):
同意HSSXH的说法

网友O:
如果你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直接驱动启动器的线圈,
如果是晶体管的,要通过DC24V的中间继电器来驱动启动器,

网友P:
最好是通过继电器过渡一下好,一个继电器也不贵,而且有几对触点

网友Q:
我宣布:PLC是可以和交流接触器直连,原因是需要使用永磁式新型交流接触器,该接触器就是使用电子模块起动作的的接触器,并非传统的电磁线圈那种的接触器,小电流就可以起到执行作用!
不相信,大家请看www.songfeng.com.cn
或发电子邮件给我
huxueyi99@yahoo.com.cn

我对该该接触器非常熟悉!和该专利技术发明人曾经共过事!

网友R:
这里存在的商机不知道那些生产厂家是否注意到了......

网友S:
主要看线圈功率
小的话,在PLC触点容量允许范围之内是可以的
中间继电器一样是线圈,不过功率小而已

网友T:
线圈电流不大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