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PLC是否可以和电机启动器直连?

楼主(2005-11-15):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的PLC,想通过控制电机启动器,来使异步电机能够频繁的启动和制动,电机是220V,2。2KW的(哪里有这种电机?),现在问题是PLC和启动器能不能直连? 如果能,他们连接的电流电压是多少? 如果不能该怎么办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好象不能啊
你还得使用接触器啊
启动器就是一个开关啊,带有保护功能的开关啊,没有接触器的功能的。

楼主:
那如果换成了接触器,他和PLC之间的连接又需要什么条件呢?电流和电压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B:
看说明,三菱的PLC能驱动的了10A左右的负载吗?

楼主:
麻烦你们,我需要的是肯定的答案,如果你反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不懂才来问的!

网友C:
PLC用来控制比较复杂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合适.他只能代替继电器.说一下控制流程?

楼主:
通过传感器给PLC的信号,PLC能够控制交流接触器动作,使得电机进行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PLC再控制接触器断开,电机停止。在这里,这个接触器是否可以和PLC直接连接,PLC对他的控制电流是多大啊?

网友D:
你控制2.2KW的电机的接触器
可以和PLC直接连接;也可以加一个中间
继电器;你自己随便选一个好了。

网友E:
大家好,我是新手,头一次来,很兴奋,以后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
FX2N的继电器输出型的单个电阻负载约2A左右大约一个100w的灯泡,建议你如上说得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G:
PLC控制三相SSR-----电机.可以实现正反转,调速

网友H:
2.2KW启动电流不是很大,如果你用PLC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可以实现

网友I:
那我用输出十六个点的PLC,输出是2A,我带动十五个交流接触器,可以吗?

网友J:
当然可以,
我们就用PLC连接电机启动的软启动器,用DP/AS作通讯连接

网友K(2006-01-13):
本人做过很多PLC控制的电路,我感觉上PLC的触点很珍贵,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的负载,最好还是另外加继电器,再加接触器控制,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PLC的触点,我有个血的教训,用PLC直接驱动65W的小交流电动机,结果触点直接烧粘住了,日的

网友L:
绝对不要,虽让一般PLC的输出触点是可以接电阻性负载250VAC/3A.但这只是指不频繁的启动.而且接触器线圈是感性负载频繁启动会产生再生电动势叠加在触点上,很容易就可以把触点烧掉.
所以不要直接和接触器相连.得不偿失.
当然如果你的接触器是电子线圈就无所谓了,但目前所有的品牌中电子线圈一般都是至少在95A以上才有可能配置.

网友M:
建议你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N:
是的,我所见过的plc控制系统都是用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的,plc里的继电器接点容量有限,烧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O:
PLC 各点本来是起一个中间继电器功能,强行使用结果是,请不停换PLC吧。

网友P:
大不了象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Q:
为了保护plc的输出继电器的触点,以及维修、检查的方便,一般情况下,都要用一微继。
3~220v的电机,在德制设备上运用教多,通常其控制器为单相输入3~220v输出的变频器,这种配备很适合用来使异步电机能够频繁的启动和制动。

网友R:
劝你一句,加个中继.否则输出点容易坏.

网友S:
操,PLC都买了,还在乎那继电器啊?
又不是大的,能值几个吊钱啊?

网友T:
楼上的说法不敢苟同。一是这是讨论问题;二是如果系统中有100个开关量怎么办?

网友U(2006-02-12):
坚决支持“鹏程小鸟”“李惠峰”“南风悠悠”等师傅的意见,造成触点烧粘连得因素很多(触点质量问题、环境问题、频繁开关机等)真是防不胜防,我们厂空气中悬浮得碳粉较多基本上二十多天就要换一个小型继电器,或是其底座要是直接用plc得触点那损失就大勒
但是,单个的一个设备,负载不大,设备启动不是太频繁,环境还可以的话,可以直接驱动
我以前效力的公司(生产饮料的),所用的一台德国产得上料翻斗,就是用6通道的“三菱”通用型plc直接驱动接触器,控制电机得正反转(上料翻斗上下),一直用得很好,故障率也很低

网友V:
不能
PLC是用来控制的执行元件的
和用变频器控制转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W:
可以和PLC直接连接,因为你的电机是频繁启动的,接触器启动和停止是将产生感应电流,最好在你的接触器上加一个阻容吸收组件,吸收浪涌电流以保护你的PLC内部的继电器
阻容吸收组件实际上就是:560欧的电阻和一个0.1UF/400V的电容串在一起

网友X:
在输出端现接一个中间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而后带动电机。

网友U:
我现在所在的厂,煤气站车间的上煤机构控制电动机的“三菱”四路的PLC就是直接驱动接触器的,用勒1年多了都挺好的。

网友Y:
不要因小失大,还是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Z:
应该可以的,我们就用了,是带动控制380V 2.2KW电机的接触器。FX2N系列的PLC单触电输出最大允许电流,应该有2A。不过如果保险的话,可以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上一个阻容了,主要是防制接触器线圈断开时产生的方向冲级电流。

网友AA:
这个问题不用在讨论了,我是做供水的,我们用omron的cpm1a,15kw以下接触器直接用plc输出点驱动。

网友AA:
我们15kw以下接触器都直接用plc驱动

网友AB:
要看楼主的系统启停的频率到底是多少,如果时间间隔不是太短的话,可以直接带接触器,最好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一个浪涌抑制器,吸收反向冲击电流,以保护PLC触点;如果太频繁的话还是用中继转换比较安全。

网友AC:
应该加中间继电器用以保护PLC的输出,起隔离保护作用,外电路很难意料有电流的波动,影响PLC的输出的寿命。中间继电器触点连接接触器线圈

网友AD:
建议你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E:
关键还是看接触器的吸合电流和维持电流
的大小,不能看负载的大小,很多厂家的接触器都不一样的!一般不加都可以!看你的喜好了!加了以后,是保险了点!可是也多了一个故障点!

网友AF:
要先驱动中继

网友AG:
加中继还保险些,毕竟plc现在还是昂个贵的

网友AH: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老兄!

网友AI: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老兄!便宜又实惠,质量有保证,安全可靠啊

网友AJ(2006-03-15):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毕竟plc的输出是2A.

网友AK:
一定加个中间继电器,工作起来可靠。

网友AL:
应该可以的,我们广场的喷泉,也是用三菱FX的PLC(具体型号忘)控制的,有二十多台潜水泵,功率都在2KV左右,是直接用PLC接点驱动接触器的,只是所有泵并不是同时启动的,靠程序控制每台泵的起停,完成各种花式。

网友AM:
一般PLC采用继电器型的话其输出触点容量仅为2A电流,超过2A的负载最好用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AN:
建议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触点容量选大点没关系.主要图个安全可靠.

网友AO:
想学东西就直接上!
这样容易出问题!
可以锻炼你的现场操作能力哦!

网友AP:
我是搞自动控制的,我们一般都加中间继电器进行隔离,一是PLC触点容量比较小,二是防止外部故障损坏PLC.

网友AQ:
PLC控制三相SSR-----电机.可以实现正反转

网友AR: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请大家多多帮助啊!

网友AS:
选用24伏HH52P型直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由接触器控制2.2千瓦电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AT:
如果加并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AU:
看书上都是通过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AV:
plc→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这样的话,比较保险。我们厂都这么用的

网友AW:
加个中继就可以啊

网友AX:
这里气氛不错哦!!

网友AY:
你的这项实验如果用的不是很长的话,直接相连还能凑合着用!如果用的时间很长的话,我建议还是按照传统思路-继电器,接触器控制!

网友AZ:
电工作业以安全为主
建议加个固态继电器
方便

网友BA:
我还是认同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在PLC和接触器之间加个中间继电器,安全第一嘛!载说中继又不是很贵,不要得不偿失~~~~~~~`弟兄

网友BB:
设计规范是在PLC上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这样做一是起隔离作用,防止启停时的浪涌电压而把PLC的触点烧坏,最好是在继电器的两端加一个阻容吸收,或在是加一个压敏电阻,起到吸收作用。
另一个作用是放大作用,用于启动大电机。

网友BC:
建议你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起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BD(2006-04-15):
控制2.2KW的电机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直接连接触器可以使用。

网友BE:
我还没用过,

网友BF:
朋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不行,PLI只是一个触点如果直接的话很容易烧坏.肯定是要中间继电器的.相信我肯定没错你不相信直接看看肯定烧坏触点.

网友BG:
我有你要找到220v~,2.2kw电动机,并合理控制频繁正反转的设计,联系我:13451326321

网友BH:
西门子S-200/relay output 其触点直接带接触器驱动15KW的马达。

网友BI:
光藕合最保险.

网友BJ:
你应该选用接触器,因为2.2kw的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在6A
用plc控制接触器!!

网友BK:
应该加个中间继电器,才10块多,省得以后麻烦。

网友BL:
你们说道都是一些肤浅的东西啊那里有这种问题呢
你们告诉我怎么望上面发消息啊可以吗各位大虾谢谢你们了
相信我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朋友们

网友BM:
中间继电器不要少,那几个钱不省也好。PLC的输出控制不了那么大的接触器

网友BN:
建议你如上说得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BO:
我用的是OMRON的PLC,上百台中都没有一个能直接连的,它们都是经过先变压,后滤波变直流才接上的。致于三菱我不会

网友BP:
大伙能不能说说到底多大电流的一般不直接连接,有没有个具体量化的数值啊!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BQ:
用PLC控制中间继电器,在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那样会安全一点,故障也会少一点。

网友BR: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BS:
不能,因为电动机导线多。你要重新编程。
另外,一但出问题,可能会秧及PLC, 划不来的。
装个小体积的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S:
不能,因为电动机导线多。你要重新编程。
另外一但有问题,可能会秧及PLC 划不来的。
装个小体积的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T:
PLC是用来做中间环节的,只能给负载提供信号,切记!大电流的最好加接触器,OK?

网友BU:
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的  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一个阻容吸收组件就好了,我有西门子S-7200都是这样有的可以频繁起停的

网友AM(2006-05-16):
不超过2A就行,超过最好用接触器

网友BV:
讨论的很热烈

网友BW:
同意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BX: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可以根据你PLC的控制电压,不要让220V或380V进入你的PLC控制点,一切皆有可能。加中间继电器,操作维修安全。

网友BP:
那意思是说各位兄弟在做项目时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了
我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标准定下来以后再做就好多了
什么时候才能规范化

网友BY:
不用接触器也可以启动电机,你的电机本身并不大,可以用那种方案。

网友BZ:
还是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CA:
要加中继

启动器不就一开关吗

网友CB:
加中间继电器另加阻容吸收回路比较保险

网友CC:
da jia doushi qiangren!!!
以后多来学习!!

网友:
如果不怕输出口坏,就试一下,要保险些就加个中继.

网友CD: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网友CE:
没问题的,你只是从PLC输出个信号给启动器,主电源是另外走回路的吧,这样的话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信号,其实要看你的启动器是不是支持小信号的控制,如果对控制信号有比较高的要求那就不行。主要还是取决在你的启动器。

网友CF:
加中间继电器另加阻容吸收回路比较保险,具体怎么加?

网友CF:
[u][b]加中间继电器另加阻容吸收回路比较保险,具体怎么加?[/u][/i]

网友CF:
我们车间里使用的贵单位JKL系列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德力西生产,型号为JKL5C),在下班时候(没有设备在使用)可以把接触器断开,电容与电网隔离.但是.几分钟后接触器依次吸合,将电容重新并入电网.功率因数严重超前,我们不知道什么问题,只好使用手动.请在百忙之中,给予赐教.谢谢.

网友CG:
不加中继也可以使用
但是不如加个中继保险

网友CH:
plc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常用的控制方法。

网友(2006-06-24):
没问题,但是要想使你的 PLC寿命长久些,还是加一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CI:
  你们学PLC学了多久啊?难不难学啊?我觉得它编程很难啊,有没有人可以教我一下怎样才可以学好PLC啊?我真的感谢你啊,谢谢!

网友CJ: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绝对没问题,你要怕PLC就用24V的继电器.

网友CK:
可以直接接接触器,也可以接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接触器用24V交流的.这是指PLC输出是触点式的,如果输出是晶体管式的,哪就非得要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了.

网友CL:
我说伙计  加继电器应该是首选啊  不防考虑一下

网友CM:
支持用中间继电器控制。这是一个安全问题,好比一辆两轮摩托法定乘坐两人,但也能拉的动三个,四个。你会冒着这样的危险吗。我想不论你是打工的还是老板都不会这莫做吧

网友CN:
今天我闯红灯没被撞死是不是就代表可以闯红灯,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斑竹还加精?!

网友CO:
应该加中间继电器,毕竟他是频繁启动。
在请各位大侠若加阻容吸收元件,该怎么选择电阻及其功率,还有电容的选择?

网友CP(2006-07-28):
其实大家没搞清一个细节,楼主是用PLC控制启动器的,启动器很可能就是中继+接触器的组合.如是这样,应该是可以直接起停这台220V,2.2KW的控制电机的.

网友CQ:
大家好.
我有个毕业设计需要有关花式喷泉的资料.请帮忙找一下.

网友CQ:
我想要关"于花式喷泉" PLC的资料.
请大家帮忙找一下.

网友CR:
plc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控制电动机

网友CS:
三菱PLC输出的只是低压控制信号,启动器的开启和关闭所需的电压如果能够和PLC的输出电压相比,则可以直接连接于PLC上,否则即使连接上了,PLC也带动不起启动器动作。

网友CT:
不怕你的PLC烧坏你就可以用,老大呀!

网友CU:
我们这次的项目都是用的FX系列的PLC,交流接触器都是通过中继再驱动的.可是直流接触器又全是直接驱动的,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CV:
同意老酒鬼的说法:可以,是带动控制380V 2.2KW电机的接触器。FX2N系列的PLC单触电输出最大允许电流有2A。

补充:对于交流接触器线圈上应并一个阻容,对于直流接触器线圈上应并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CW:
鄙视不加中间继电器的,这么问题也讨论半天

网友CX:
   理论上是可以直接接上接触器,因为线圈电流才500毫安左右,对MR型输出的PLC是有很大的余量。但实际应用中会严重影响PLC的使用寿命。如果确实要用,最好加个阻容吸收回路。

网友CY:
是不是没读过PLC阿,PLC的输出端就是驱动接触器线圈工作的阿

网友CZ(2006-08-27):
学东西了

网友DA: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流时多大?
谢谢了

网友DA:
中间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流有多大?

网友DB:
没有几个人是直接用PLC直接接触器的,这纯属个人爱好,天要下雨没法子的事情.

网友DC:
直接加中间继电器,用它控制接触器线圈.

网友DD:
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啊!到时候不是换个PLC那么简单啊!后果的影响力要考虑!

网友DE:
应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DF:
根据你使用的电机其负荷是2.2KW,如果使用质量好点的接触器在10A就行,质量稍次一点的也不会超过20A,而这样的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完全在PLC输出点的额定电流以下,你可以放心的将接触器线圈通PLC的输出触点连接使用。

网友DG:
只要接触器的线包功率小于你的PLC输出就可以~!

网友DH:
施耐德有一种接触器就可直接用PLC输出,可以查一查

网友DI:
    直接接上接触器

网友DJ:
大钱花了,还在护小钱

网友DK(2006-10-06):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电气隔离的问题,中间继电器不光是为增大容量的过渡,还起到隔离24VDC和220VAC的作用,能够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保护PLC.如果要控制2.2KW AC电机频繁开关,我建议采用类似温控系统中的PID控制电路,即PLC-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这样的工作模式应该是持久可靠的!总之中间继电器一定要加,这是规范的做法.

网友DL:
我做项目一直加的

网友DM:
控制电路和动力电路隔离起来是比较安全地

网友DN:
用中间继电器间接控制接触器是一定要的,继电器坏了可以换,PLC的输出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DO:
部可以直接相连,PLC的输出电流比较小,2.2kW 220v的电机的电流应该大于6A,所以应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BK:
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网友DI:
1、电机启动器本身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负荷的设备;
2、用PLC直接指令电机启动器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DP:
这个小型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是最好不过的了,浪费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DQ:
你只能使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 PLC的输出一般不直接驱动设备,驱动接触器和继电器没有问题。

网友DR:
看你电机起动是否频繁否.频繁加中间继电器.不频繁可直接控接触器来启动电机.

网友DS:
用固态继电器不是更好???????不信你们查一下.固态继电器网页www.bizssr.com

网友DT:
为了安全,还是加个继电器吧

网友DU:
建议你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哪样对PLC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DV:
根据本人做工程机械方面的经验, 坚决支持“鹏程小鸟”“李惠峰”“南风悠悠 、愚者千虑只求一得”等师傅的意见。我正在做的一套系统中就有多个软启动器需要PLC控制,我是先通过一个24VDC继电器来做控制的。软启动器仅在启动时用,正常运行一定时间后停止运行,切换到接触器工作,减少对整套系统的干扰。

网友DW:
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去驱动接触器好使啊!PLC的触点很宝贵啊!烧坏一点就是钱啊!

网友DX:
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DY:
用个中间继电器+导线才几个钱,如果直接连要继电器柜干什么,出了问题前是你设计的责任,老强调保护自己,不光光是在动电气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不该省的钱不要省。规范化了,出问题你承担的责任会很少的

网友DZ:
不想被老板k的话就加一个中继好坏没办法怪你

网友EA:
是不可以的在起动时会损坏PLC

网友EB:
可以直接联,你是控制接触器的线圈。但是最好价格中继。

网友EC:
兄弟,还是加吧!我相信群众的眼光!

网友ED:
如果你要用PLC控制电机的频繁起动有几个办法,用接触器,变频器,电子启动器,等等,使用这些动西要考上虑主线路电压,电流,二次侧的电压,电流

网友ED:
你在PLC的输出负载上并联个浪涌吸收器

网友CY:
PLC的输出端经过相应的接触器线圈,形成控制回路阿,电源相线接PLCCOM接相端子,对应个输出点接相应线圈,线圈的另一端直接接工作零线就OK了,不过你的注意编程时的地址哦

网友EE: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可靠。

为保险,还是加个中继。

网友EF: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可靠。

网友EG:
加中间继电器
安全第一

网友EH(2006-11-10):
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但要在你的接触器线圈上并个阻容元件。

网友EI:
可选用继电器输出的,带一个交流接触器,便可以控了

网友EJ:
接触器可以和PLC直接连接;也可以加一个中间
继电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EK:
PLC是什么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应当没问题.

网友EL:
主要看频率是多少,频率太高,还是用晶体管输出比较好,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EM:
ABB 的AF接触器可以直接接PLC信号.

网友EN:
大家好,我是新手,头一次来

网友EO:
PLC的控制原理是采用的晶体管或!光电开关的原理,或是一种物理开关,输出的电流小,如过你的PLC点数很多或输出电流很大还需要加一个开关电源。所以当然不能直接连接电机控制。

网友EP:
到底谁说道的对呢

网友EQ:
我们公司PLC的输出是24V的,输出点驱动中继,中继线圈两端还并联了二极管.

网友ER:
PLC的输出接点分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不同型号的输出点还有不同的负载电流,直接驱动恐怕对PLC没好处,万一损坏代价代高,一般安全的做法是驱动外部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再用它们驱动负载

网友ES:
   加几个继电器 控制接触器 不就可以么。

网友ET:
如果老板小气就多加些继电器, 不过你的负载很小,软启动器也便宜.你用PLC控制完全可以啊.上面的人说的都可行,不是很难啊

网友EU(2006-12-11):
不可以,如果那样会烧坏PLC的结点

网友EV:
   以上几位说的没错,要在中间加一个继电器,那样才行.

网友EW:
浏览了大家的意见。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EX:
是的啊不加中继是很容易坏的啊感性负载一定要加中继

网友EX:
加继电器否则很容易坏啊我的老大

网友EY:
bu neng  ,yao jia zhuang jiao liu jia chu qi

网友EZ:
用软启动器就没问题了.即可平滑启动又有保护功能

网友FA:
按要求应该可以的

网友FB:
不加完全可以的,2.2kw的小接触器,没多少电流

网友FC:
  如果你钱太多了的话就不用加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FD:
对,坚决支持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E:
当事人都不来了,变成别人的讨论啦!

网友FF:
可以和PLC直接连接,但要选择有通讯的接口和机电转换即可!

网友FG: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

网友FH:
你所说的电机启动器是什么启动器?
plc能连接大多数电机启动器!也有很多解决方案!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FI:
在输出上加个继电器,会更加好一点可以说能

网友FJ:
绝对不能连起来,连起来马上就坏!我见过接电磁阀也烧坏plc触点!

网友FK:
电磁阀的启动电流比较大,是很容易烧坏plc触点的
如是频繁启停,最好通过继电器中转

网友FL(2007-01-11):
这么多人的意见一致。。。。

网友FM:
建议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N:
看你要驱动的电机是多大的,不过建议不要那样使用.如果出些问题的话,就更麻烦了!!!!!!得不偿失!!!!!!!!!!

网友H:
看你用什么启动器了,你的电机不大,可以直接控制接触器然后启停电机就好了

网友FO:
我想说的是我用PLC直接驱动65KW电机的接触器,它现在用的也很正常,这样的危险性有多大?
因为客户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客户也不在当地,要换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FP:
用接触器连锁可以控制吗?液压缸向前分1-2-3-4-5步前进,每前进1步停下,气动系统的气缸上下工作一次,那位师傅可以帮画个接线图,我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EL:
我公司有一个振动时效机,以前控制器带直流电机,现在电机坏了,我准备用交流变频电机来替代,用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可以替代控制器.

!变色龙!

网友:
建议你如上说得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比较保险。

网友EI:
带交流接触器方可

网友FQ: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保护PLC的内部继电器.

网友FR:
加个DC24V继电器安全点

网友FR: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W(2007-02-14):
是可以的
我在现场就干过
没有问题.

网友DT:
2.2KW的电机电流要4A多了,PLC输出电流2A左右阿,你想想能吗?

网友FS:
大家好:我刚到看的有点乱,可能是兴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FT:
用PLC输出给接触器线圈一般是要加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我以前都这样做的.后来献麻烦,发现施耐德新出的一种低功耗直流接触器(吸合电流大约90MA),直接可以用PLC的输出点带动,且没出现任何PLC触点被烧毁的现象.

网友FS:
可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如果不用的话,输出点容易烧坏,PLC寿命太短.

网友FU:
PLC是可以和接触器直连的,不过频繁启动的话,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U: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FU:
中间继电器最好加上!

网友FV:
楼主啊,建议回去读点电工基础,再出来做这一行。
千万不要害人害己。

网友FW:
还是加继电器的好!!!

网友FX:
中间得加个继电器,安全~

网友FY:
 一般PLC采用继电器型的话其输出触点容量仅为2A电流,超过2A的负载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接来控制。

网友FZ:
2.2KW的电机 一般额定工作电流应该是4.4A吧 再加上启动电流 哎 不加怎么行呢

网友GA:
大哥你是刚入门?异步电机是可以频繁起动的电机吗?

网友GB:
专业为工厂提供IC,电话:010-82934268,WWW.IC-PARTS.COM

网友GC:
我给大家总结哈!
1.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2.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不加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到时候换起PLC来就更不划算了啊)
呵呵,我抄大家的~~~~~

网友GD(2007-03-26):
建议使用中间继电器,最好使用DC24

网友GE:
可以直接用DO点驱动交流接触器线圈,不过接RC吸收回路。

网友GF:
用FX2N的输出点直接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的线圈OK!

网友GG:
PLC24V输出,接触器24V输入,即可直接控制.但是2.2KW的单项电机频繁启动,制动,电机的轴销很有可能吃不消.对电机本身也不利.我建议你把电机的用途及使用过程描述一下,通过机械的方法,解决之

网友GH:
控制2.2KW的电机的接触器
可以和PLC直接连接

网友GI:
请问MEL SEC是什么意思

网友GI:
请问mel sec是什么意思

网友GJ(2007-05-04):
中间加继电器安全!!

网友GK: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GL:
    这么点东西用PLC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GM:
综合考虑成本

网友GN:
我觉得加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合理,安全,可靠.因为加了中间继电器后可以起到再次隔离的作用.对plc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减少外部高电压对它的干扰.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也可以直连.

网友GO: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GP:
没问题 多用几个继电器并行使用

网友GQ:
电脑怎样就能输出任意初等函数随意连接成的曲折线的模拟量?请网友解答.最好还能和检测回来的曲折线相比较,以便得出实时的空制量.从软件和硬件上都说,谢谢.回复401822804@qq.com

网友DF:
如果所控制的起动器的线圈电流在plc输出触点的允许额定电流一下时可以直连的,否则应该过渡一下

网友GR:
一般PLC采用继电器型的话其输出触点容量仅为2A电流,超过2A的负载最好用接触器来控制。
请注意2A电流是指阻性负载啊
一般负载很容易吧输出点烧掉的啊

网友GS(2007-06-09):
哥们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吧
不然很难断定输出点会用多长时间

网友GT:
我们就用PLC连接电机启动的ABB软启动器,30A到60A的都有。不用中间继电器,可以做到,

网友FA:
加个中间继电器。
其实大家都说过!呵呵!

网友GU:
我建议加继电器

网友GV:
加中间继电器,肯定没错!

网友GW:
同意二少爷的观点

网友GX:
我用西门子200系列PLC.3个出点用继电器隔离.第4个直接控制指示灯.接地线单独接地.输入线路共8条线路其4条线大盖50米左右.同电缆一起380V.PLC电缆带屏蔽的.但PLC出现I/0板出现故障.那位老兄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GY:
得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GZ:
可以直接用,我们这样用也没出什么问题
毕竟电机很小,接触器也很小
PLC的触点没有想象的这么娇贵。

网友HA(2007-07-14):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应该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B:
可以使用PLC直接代接触器的方案。2.2KW电动机使用10A的接触器,吸引线圈启动功率70VA左右,保持功率只有20VA以下。PLC继电器输出最大2A,接通功率440VA;完全没有问题。注意,在触点上并联吸收元件,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DI: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HC:
听听群众的呼声吧~!~~~

网友HD:
本人认为PLC控制的电路,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的负载,最好还是另外加继电器,因为现在中继能够承受10A左右的电流,这样比较保险,如果直连,出问题可就麻烦了,现在国产的好的中间继电器也才10元左右嘛,PLC的触点很珍贵,

网友HE: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HE: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保护I/O口。不要嫌麻烦哈!

网友HE: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触点容量选大点没关系.主要图个安全可靠,对I/O口也有好处!!

网友HF:
强烈支持加中继。

网友HG:
加中间吧

网友HH:
加个中继吧

网友HI:
绝对不要,这样做的后果可能会烧坏PLC的触点

网友HJ:
建议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能防止损坏PIC!

网友HK(2007-08-16):
买个ABB 继电器 绝对好使!!!!
你不加 继电器 等这烧吧 也没几十块钱

网友HL:
中间一定要加个  继电器的!!  没几个钱

网友HM:
一般PLC的输出触点是可以接电阻性负载250VAC/3A.但这只是指不频繁的启动,频繁启动容易出问题

网友HN:
下面引用由鹏程小鸟在 2006-1-13 22:32:00 发表的内容:
  本人做过很多PLC控制的电路,我感觉上PLC的触点很珍贵,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的负载,最好还是另外加继电器,再加…
--------------------------------------------------------------------------------------------
呵呵 严重同意大哥的观点!

网友HF:
甭说电机,连汽缸俺们都加继电器,嘿嘿

网友HO:
plc可以代继电器,与电机启动器直接连接也许不太好

网友HP:
加中间继电器较为保险,维修也方便

网友HP:
 接触器为线圈为感性负载,PLC输出可接的负载额定店里有更小

网友HQ:
不能PLC出来的电是24V的直流,它只能控制一只24V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又用来控制接触器、指示灯等所以不能直接控制。

网友HR:
肯定是PLC 触点接中间继电器再接接触器,都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HS:
加中继续,干,不加你后悔。

网友HT:
应该不能直联,会烧坏PLC的

网友HU:
加个中继稳妥些.

网友HV:
使用中间继电器会更好一些

网友HW:
没事找事,我想一个中间继电器也用不了你几个钱吧!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HX:
使用接触器  用坏plc的话  得不偿失

网友HY:
 频繁起停,建议你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HZ:
不能;加个中间继电器;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IA:
讨论的好热闹啊

网友IB(2007-09-24):
我感觉用PLC直接控制电动机是否奢华了点,如果工艺要求不高的话就用一般的控制电路我想会更经济些.
         仅供参考!

网友IC:
我想加个中间继电器也不费什么,多一级保护应该是好事。毕竟PLC要比中间继电器贵的多。

网友ID(2007-10-25):
DV100L4电机如何控制

网友IE:
plc的触点直接带接触器是没有问题的。2.2kW的电机,大不了也就10A的接触器嘛,别怕!控制环节越多,问题越多。如用软启动就更好了,启动信号一般都是干接点,输出继电器带的负荷很弱很弱。

网友IF:
不会吧,大家水平就只是这样啊。这么点问题也讨论这么多。。真正技术性的没人去顶。。悲哀

网友IG:
完全可以  不过你的电机用硬件控制会更好 看你是什么样的控制电路了

网友IH:
加不加都行,我们的设备用的是3.5KW电机都是直接用接触器驱动,几百台设备没出过问题.

网友II:
师傅们好!

网友IJ:
可以用,因为接触器线圈是感性负载,最好加上阻容吸收或续流管,看你用什么电源而定!

网友IK(2007-11-24):
下面引用由电狂在 2006-2-18 16:04:00 发表的内容:
  在输出端现接一个中间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而后带动电机。
--------------------------------------------------------------------------------------------
这才是硬道理。哈哈哈

网友IL:
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IM:
当然可以,变频器我都是这样空的

网友IK:
当然可以。

网友IN:
不加中继,易出故障.

网友IO:
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很多人自以为是就想上来说两句!
加个中继就解决的问题费了那么大篇幅,估计楼主都看的没主见了!

网友IP: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用PLC控制小型中间继电器然后再控制接触器
你可以试一下呀

网友IQ:
可以用PLC控制接触器
你可以试一下呀

网友IR(2007-12-25):
没有问题

网友IS:
楼主应该常来工控网转转!

网友FU:
在输出端上接一个中间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而后带动电机。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T:
主要看驱动器件电流容量,小的就可以,没有那么死板的

网友IU(2008-02-14):
你的PLC支持什么总线协议吗?我听说moeller去年新出了一种总线形式的智能马达启动器,就是通过一个网关上总线与PLC通讯,省去接触器的接线,而且不占用PLC的IO点,最大可以支持15kw电机的直接启动,频繁启动也没有问题。如果需要控制更大的电机,可以通过其系统的其他方式实现,挺先进的。能支持Profibus-DP,CANopen,DeviceNet。你的能支持CANopen吗?

网友IV:
具体怎么加?是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串联后接在输出端电源的两端吗?

网友IW:
plc输出电流带接触器没有问题!但是选接触器的电压等级要和PLC匹配!

网友IX:
接一个中间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而后带动电机。

网友IY:
建议你还是加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IZ:
不能直接驱动的,因为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而且PLC内部继电器处于大负载又动作频率的情况下容易损坏。再说又是感性负载

网友JA:
加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GH(2008-06-14):
加个中继.否则输出点容易坏.

网友HQ:
1PLC是24V控制电压我无法启动电机

2PLC是一个娇气的且昂贵的器件,直接启动电机将会把PLC烧毁

网友JB:
引用 网友AB:
要看楼主的系统启停的频率到底是多少,如果时间间隔不是太短的话,可以直接带接触器,最好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一个浪涌抑制器,吸收反向冲击电流,以保护PLC触点;如果太频繁的话还是用中继转换比较安全。

网友JC:
可以的,电机启动器就是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合,PLC输出点就是常开点

网友JD:
可以选用晶闸管的PLC来控制呀。

网友JE:
三菱的PLC能驱动的了10A左右的负载吗?

网友JF:
PLC负载能力只有2A;

网友JG:
引用 爱在远方 可以和PLC直接连接,因为你的电机是频繁启动的,接触器启动和停止是将产生感应电流,最好在你的接触器上加一个阻容吸收组件,吸收浪涌电流以保护你的PLC内部的继电器
阻容吸收组件实际上就是:560欧的电阻和一个0.1UF/400V的电容串在一起

赞同

网友JH:
建议你加个中间继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JI(2008-12-01):
要加个接触器的!

网友JJ:
中间加个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就可以了,应该没有问题.PLC的输出点驱动负载能力有限的.直接驱动大负载对其冲击也不好.

网友JK:
看一下PLC的输出功率有多大,最好还是用电源隔离比较安全

网友JK:
什么电子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