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仪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05-11-15):
虹润数字显示控制仪,变送器输出的4-20ma的信号,压力测量范围是0-125Kpa 然后显示仪表的参数设置应该怎样进行?多谢

网友A:
给我电话吧,我会!010-58731238-812

网友B:
 没有问题,楼上的 能给你解决.

楼主:
帮忙给解决一下,急,多谢

网友C:
仪表应该有说明书啊!上面有详细的设置过程,包括参数和量程什么的设置,可以到我们网站上下载说明书看,我们的表功能和虹润差不多!
www.tm-auto.com
上海天沐

网友A:
给我电话,你可以在现场一边调试!

网友B:
跟你说了,找一楼的就行了

网友D(2005-12-22):
看仪表说明书应该很轻松的就搞定了。

网友E:
把你的问题通过邮箱给我,虹润仪表的问题全部解决。tjzkb05@126.com

网友F:
看说明书啊!

网友A:
老兄,你不会还没解决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