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m1500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5-11-15):
一家用了三个hm1500,北边的一个正常,南面的两个总是乱跳。还有一家用了8只,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输出,有时候正常,觉得象是干扰问题,我用对讲机进行干扰试验,当距离较远时正常,离的近些就不稳定,再近就没有输出了,我试了加上屏蔽,几乎没有作用,也给新世联打了电话,没有回复,现被用户追着,怎样解决?在这种环境下,应用什么型号?温度-10~50,湿度85%左右。

楼主:
没有人用过HM1500吗?没遇到问题吗?

网友A:
用过1500,不好用,现在不用了。。。

网友B:
请赐教:hm1500是什么东东?谢谢!

楼主:
伙计,搜一下就知道了。天天问,现在用什么型号?

网友C:
加了屏蔽以后不知你接地怎样,另外整个系统的屏蔽层是否完好连贯,这个都和抗干扰有关。有时,现场干扰还需要考虑电源部分的干扰,不过你这个现场应该不是电源干扰的问题

你说的现场湿度85%左右,这个湿度比较高,不知是否会发生冷凝,如果不会发生冷凝,那么可以考虑选用我司的产品--LTM8901系列产品,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抗干扰效果还不错,当然如果现场干扰特别强,还是抗干扰效果还是要看你的现场屏蔽接地工作,LTM8901系列产品大致介绍可参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1395。

楼主:
DIGI,是电容式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C:
电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