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关于pt100````

楼主(2005-11-15):
请教各位大虾:热敏电阻只有pt100一种型号么 ?安装时需要用特殊的导线连接么?我们的设备所用的是4线制的 ,只用到了其中的2根, 一般深颜色的是正极么?还是没什么规律啊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仪表,就采取不同的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