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WINCC6。0/step5.3 安装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

楼主(2005-11-15):
我wincc6。0安装好之后,继续安装 Sybase sql Anywhere Studio 7 出现问题,安装需要WINCC5.1版本,我使用的虚拟光驱,文件是找到了,可安装到一半就退出。我直接在5.1里找到 Sybase sql Anywhere Studio 7it 安装程序,安装时需要你输入:(25-digit number) SERIAL: 不知为何物。请教!!
我看到很多人安装step5.3一般很难安装上,下面谈谈我的安装经验。
STEP5.3安装经验: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5。3 ,安装时如要确保没问题,最好是你 已经安装了低版本,升级一般没问题。这个是我安装了好几遍的经验,希望各位借鉴。

网友A:
wincc 能直接带国内各厂家的仪表吗?如百特,东辉、宇光、、、
通讯为RS485方式。或MODBUS??

网友:
25-digit number SERIAL:25位的序列号
建议你略过,选择“以后授权”。安装完成后运行授权文件。

楼主:
我现在已经安装 好了,就是组态好工程后,在启动里选择了 报警记录运行系统,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点击运行。执行到66% 时,弹出报错菜单
runtime error!
program:...n Files\Sienmens\CommonArchiving\CCWriteArchiveServer.exe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我后来又把WINCC6。0重装了两三遍运行的时候还是出项报警,不知各位是否有此经验,望指导!

网友B(2006-08-09):
我的wincc一直安装不上去

网友C:
先关掉杀毒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