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MT直接控制松下伺服作四分度运行

楼主(2005-11-15):
刘版主:你好,我是一个新手.想请教用FX2N-MT控制松下伺服电机,在圆盘上做四分度运行,即四个工位,放一个工件就分度一次,第一工放工件,第二工位放弹簧,第三工位拧螺丝,第四工位下料.需怎样配置

网友A:
抱歉,没看明白问题,配置什么?

楼主:
    刘老师是这样的:我想用一个FX2N-MT来控制一台松下伺服电机,作圆周四分度运行即四个加工工位,一个检料开关一个原点近接开关.动作如下:第一工位手工放料检测到工件后才分度,旋转90度到第二工位放弹簧,再分度90度到底三工位打螺丝,打完螺丝再分度90度到第四工位下料,旧这样重复动作.分度条件:检到料后延时(其中工位最长加工时间),延时到了才能分度.请老师指教

网友A:
您是需要PLC程序?PLC的模块配置?我对于PLC的了解,大概不足以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明天看,累了

网友C:
to老小学生:你需要方案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更合理、更廉价的方案,包括程序和电路。

网友C:
俺做过很多这样的东西了,都是给公司的机器人配套,现在有成型的电路和程序供参考.

楼主:
TO:水~~~,你好!能否提供先谢了!
我的邮箱:kehuxu@epress-cn.com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我已搞定。现在体会到了论坛的好处,以后大家应该多多支持。有个建议:希望回复不要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