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加1方法

楼主(2005-11-15):
以下是我用keiluvision编的一个用P0.0口控制计数的小程序,但是运行后的问题就是当我将P0_0口置0时,变量a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只进行一次加1处理,而是不间断的循环执行,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原因.谢谢.

#include<at89x51.h>
void main()
{
unsigned a;
do
{
if(!P0_0)
{
a++;
P0_0=1;
}
}
while(1);
}

网友A:
1. 如果变低一次只加一个数,应该检测到变低后再检测变高作为一个计数值。
2. 如果是硬件开关要加防抖电路,或者延时一段时间如 10mS 消抖动。
另:P0_0作为输入应该在程序运初始即为 ‘1’,或者不设置、复位后自动为高。

网友B:
1、po口是双向口,你要做输入用,请在前面初始化为输入,而不要在循环内重复的做。
2、你的变量a没有初始化,请在前面初始化。

网友C:
你既然用到do-while语句,你想运行一次就结束循环体,那么while(1)就又开始无限的循环下去,所以才无限的循环,你应该把while(0),这样才执行一次就结束循环体;
#include<at89x51.h>
void main()
{
unsigned a;
do
{
if(!P0_0)
{
a++;
P0_0=1;
}
}
while(0);
}

网友C:
do
{s;}
while(e);

do-while循环的执行流程是先执行循环体,在计算表达式e,然后判断它是否为非0,如果为非0,则返回重新执行循环体,否则结束循环。

你的程序while(1);说明是个死循环。改成while(0);就达到加一次就退出的目的。那样只进行一次加1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去再好好研究研究,如果有问题还要麻烦各位。

楼主:
to:study波。
如果像你那样结束while循环“while(0)”,keil软件的调试运行就会出现一个错误,并退出运行状态。当我想要再加1的话就只能重新复位,并运行。这就达不到我想要计数的作用了,每次运行只能加到1,不能根据外围端口的触发,再进行计数操作了。

网友C:
To:苍鹰
  你的意思是计数处理呀;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对不起。现在有点明白了。那你用下面的程序试一试;
void main()
{
  unsigned a;
  do
  {
    if(P0_0 == 0)
    {
      a++;
      P0_0=1;
    }
//    else
//    {
//      a++;
//      P0_0 = 0;
//    }
  }
  while(1);
}

也许你用的if(!P0_0)不正确,因为你没做初始化,所以P0_0的状态不确定,当P0_0==0时可以做加1,但P0_0==1时,还是满足条件,所以又做加运算了。所以你加一个限定条件。

 如果不行的话 你在把你意思在说明白点。外部触发是当P0_0==0时加一次1,还是只要P0_0变化就计一次数。

网友C:
void main()
{
  unsigned a;
  do
  {
    if(!P0_0)
    {
      a++;
      P0_0=1;
    }

  }
  while(P0_0 == 0);//有效 继续执行循环体
}

你可以在循环体上加判断,你自己根据你的情况在试。综合一下。看那种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想做一个计数器,当外部有一次触发,我的单片机内的变量就进行一次加一,不能按一次按钮加很多的数.

楼主:
TO:Study波
void main()
{
  unsigned a;
  do
  {
    if(!P0_0)
    {
      a++;
      P0_0=1;
    }

  }
  while(P0_0 == 0);
}
运行监控程序后,当将P0_0端口置0后,就会出现以下的错误提示,并退出运行状态.
error 65:access Violation at C:0xA98F:no'execute/read'permission

网友C:
哦  那你用这个试试
void main()
{
  unsigned a = 0;
  P0_0 = 1; // 没按下按钮时为1
  for(;;)   // 循环判断
  {
     // 如果不行的话在[color=#FF0000]这[/color]加个延时 最好 1ms for(int i = 0; i < 1000; i++)

   if(P0_0 == 0)// 按下时 P0_0 = 0
   {
    // 如果不行的话在[color=#FF0000]这[/color]加个延时 最好 1ms for(int i = 0; i < 1000; i++)

     if(P0_0 == 1)// 松开时 P0_0 = 1
     {
       a++;       // 松开时加1
     }
   }
  }
}
这样当没按下时,P0=1,然后进入循环判断,当按下时P0=0;进入if语句,当松开时P0=1;进入if2语句,这时再计数;但可能要加个延时,最好是1ms。因为当按下键时,CPU的速度很快,它不一定循环多少次,所以如果不行的话,加延时for(int i = 0; i < 1000; i++).如果硬件有去除抖动等一些干扰,也可以不加。但不一定好用。你再试试吧。

网友C:
怎样了  好用吗?

楼主:
好用,但是我在使用之前进行了一些修改,要不然还是有错误。
DO WHILE 进行了修改。
我正在一步步的完善我的计数器,目标是实现可以达到4位显示,且带有断电记忆功能。

网友C:
那 恭喜你呀!
  迈进了成功的第一步;以后会越走越好的;加油吧!!!
  对了,给你改过的代码发给我行吗!我看看。因为我以前没做过计数器。
谢谢了!

楼主:
void main()
{
  unsigned a = 0;
int i;
P0_0 = 1;
do
{
   if(P0_0 == 0)
   {
  for(i=0;i<100;i++)
     if(P0_0 == 1)
     {
       a++;
     }
   }
  }
while(1);

我把循环时间缩小了,因为这是我不是我的电脑在上网,我背下来的,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C:
  好了我看到了,你为什么不用for循环呀,毕竟do-while不常用。
只是建议,你根据你的情况再说吧。
 GoodLuck!!!!!!!!!!!!!!!

楼主:
我现在在考虑类似断电保持的功能,想通过单片机的I/O口将断电后的数字信号储存到一块特定的FLASHROM或EEPROM芯片内,或通过串行通信口将数字信号储存到串行存储器上,以达到断电保持的功能.然后每次上电的时候首先读取这块特定的存储芯片,以达到设定初始计数值的目的.
其设想原理为通过单片机上的3个I/O口对存储芯片进行地址选择,然后再通过单片机上的一个8位的端口,当作数据端口,每次传输一位字节.
这种想法是否可行.

网友A:
数据多少?时间要求?

楼主:
只要不大于9999就行,双向计数,5KHz.

网友A:
不需要。89C2051 + 24C01(EEPROM)。

楼主:
我没有编程器,只能用89S51并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