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5-11-15):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电机驱动器。可是在低速的时候电机有震动?我好的解决方法吗?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这是步进电机的特性。

网友B:
将驱动器改为细分形式能减轻低速震动.

楼主:
现在细分用什么芯片?

网友B:
功率较小时(如24V/1A以下),可以用美国Allegro的A3977/3978,如果较大(48V/3A),可用L6203+L6506+DAC+MICROCONTROLLER比较复杂.

楼主:
hkmaple老师有外围线路图吗?

楼主:
hkmaple老师你好!美国Allegro的A3977/3978芯片能做到多少细分?有外围线路图吗?

网友B:
可查看 http://www.allegromicro.com/sf/3977/  其中可下载datasheet,有线路图.网站中有许多应用(application note)
细分1,2,4,8

A3979可能是1,2,4,16
注意,1A以上要加散热器,此IC用于57BYG以下的电机.

网友C(2008-05-28):
我用A3977控制57BYG系列步进电机,电机没什么升温,但A3977非常烫手,不敢碰,电流只有600mA,该怎样散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