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控制变频器运行

楼主(2005-11-15):
请问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在没有矢量给定的情况下,输出转矩如何确定,是自动根据负载还是自动在最高转矩

网友A:
一般变频器控制方式里有选择:1、V/F控制,2、SLV控制,3、V2控制等,出厂值有的是V/F,有的是SLV,不是给定与否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

楼主:
hee,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在选择矢量控制之后的问题

网友A:
自动在最高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