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USB连接读取程序

楼主(2005-11-15):
我用USB读取QPLC程序,但插上电脑后,电脑无法识别该硬件,需安装驱动程序,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USB设备还要装驱动程序吗、

网友A:
  是的,需要驅動程序,這個程序安裝                              GX-Developer時就有附帶驅動程序位置在
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你將PLC用USB傳輸線連到PC機時,會彈出硬體精靈對話框,按提示逕行操作,選擇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最後安裝,這樣就可以通訊了!

网友B:
当然了,不过一般编程软件GX都带有驱动的,在安装目录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05-12-17):
需要安装,同时注意通讯口的设定,USB/RS232

网友D(2006-01-17):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网友E(2006-08-08):
我的不知道为什么安装出错如下:MELsoft common component的设置
  An error oaurred during the move data process:-115
  compenent:Easysoket File Group:Easysoket
  File:e:\program files\easysoket\easysoket.dll
这上面是出现的错误,前面安装时出现此错误,我后来把Easysoket.dll删掉了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现在没法装GX7,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高招,指点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