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力控,用SDK开发驱动问题

楼主(2005-11-15):
    这几天在看力控的FIOS:API函数调用使用同步通信方式,从提供的两个例子DemoController和DemoModBus知道了怎样用VC开发。在DemoModBus里面看到了同步的编程方法,我按照FIOS做写好三个动态链接库程序,加上描述文件。在调试Ioapi.dll时直接运行Plerine I/O Server运行加载成功,且从实事数据库里面可以看到采集到的数据。但我把Ioapi.dll放到驱动目录下面,加载失败!如下提示:
  数据库Db没有启动......
  数据库DB启动,开始数据采集
  CANET::D:\组态软件\力控\IO Servers\CANET\IoAPI.dll装载失败!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我在Ioapi.dll里面调用Iodevcfg.dll组态数据,结果导致IoScan弹出错误确定即Plerine I/O Server退出,不清楚什么是原因。函数是:field0=pDevice->GetCfgStru()->n[DEV_IP0];
    请好人指导知道啊!先行谢过!
    邮箱:renpine@126.com

网友A(2019-12-16):
力控去到那个写好,不是直接放在IO驱动下即可吗?例子里的可以直接复制粘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