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T100热电阻给温控器,请问此热电阻能否同时给温度记录仪提供信号吗?

楼主(2005-11-15):
 一个PT100热电阻给温控器,请问此热电阻能否同时给温度记录仪提供信号吗?

网友A:
好象不能.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很多一个探头.两个电阻的.

网友B:
利用温控器给温度记录仪提供信号

网友B:
老菜鸟: (2005-11-15 20:18: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请仔细阅读《电路基础》的电压源和电流源相关章节。
把温控器接PT100的端子作为1组,把温度记录仪接PT100的端子作为另1组;用万用表测量,如果这两组端子的任意两个端子之间不存在电压(也就是说两者并不形成回路),是完全可以的,不会影响测量精度(PT100的电流是两者的矢量叠加)。

网友C:
按照周公说的利用显示仪表将显示值变送给记录仪。

网友D:
利用双支热电阻就行了!!

网友E:
你选温控器的时候要加一个辅助输出,让这个信号接到记录仪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F:
1、双支热电阻就OK了
2、温控表变送输出4~20mA给记录仪

网友G:
PT100是无源的,温度测量仪表一般都有毫安或uA级的采样电流,周公的意思是你如果不能保证温控仪的电流会影响记录仪的输入或反之那么就不用考虑了,至于楼上的诸位定点用两只铂电阻或变送一路信号实在不用在这里发言,请仔细看一下楼主的意思

网友H:
刚做了几个方案,6路温度信号进6台仪表还要进6通道的无纸。
最后用户为了确保,采用的双Pt100分别给仪表和无纸。

网友I(2013-03-11):
热电阻是不行分接信号,如果是热电偶的就没有问题  我做过类似的方案和工程, 推荐使用双只PT100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加一个 一分二的变送器出来 两组4-20mA信号,

网友J:
本人可提供一路热电阻输入,两路热电阻输出的产品,两路输出热电阻相互电气隔离,可独立接到两个设备上,实现一个热电阻给两个热电阻测量设备提供信号。20120808liubin@163.com

网友K:
可以,买个热阻转换器,转换成2路,一路给记录仪一路给温控器,信号不会衰减。

网友L(2013-05-13):
支持大家的分析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可以,买个热阻转换器,转换成2路,一路给记录仪一路给温...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效果蛮好的

网友N:
接一个信号分配器是否可以?

网友O(2013-07-05):
引用 网友F:
1、双支热电阻就OK了2、温控表变送输出4~20mA给记录仪

这个方案成本最经济

网友P:
三种方法可实现

1、采用双支热电阻(Pt100,Pt100),送给温控表一路,送给记录仪一路(记录仪要选Pt100输入的).

2、采用单支热电阻,送给温控仪(温控仪Pt100输入),再由温控仪变送出一路4-20mA的信号(温控仪订货时要求带变送输出功能),送给记录仪(记录仪4-20mA输入)。

3、采用单支热电阻,再配置一个信号隔离器(选用一入二出的,即一路电阻输入,两路4-20mA输出),电阻信号送给信号隔离器,隔离器输出的信号一路给温控表,一路给记录仪。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利用温控器给温度记录仪提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