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人机界面的功能与使用方法!

楼主(2005-11-15):
小第小学毕业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对工控很干兴趣,就是懂的不多.所以发了一个这么没有水准的问题.望各位大叔,大伯,大哥,大嫂,给上一份帮助,小第在此先跪谢了.对了,顺便问问这东东能不能和变频器连接.

网友A:
人机界面与PLC连接再与变频器连接

网友B:
通过plc控制中继来控制其正反转以及通过da模块进行速度调节。

网友C:
人机与MB1结合教学

网友D:
   人机界面主要是对生产线进行监控和参与控制电气设备的,操作简单且方便,在大多数企业里很是重要!当然它也可以跟变频器联,可以用DP网连,或以太网连PLC和变频器。

网友E:
HMI可以和变频器直接连接的

网友F:
美国红狮的人机界面可以和变频器直接连接,同时又可以连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