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用电位器

楼主(2005-11-15):
请问 有两台三菱的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
电机的调速都用电位器控制   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
最后用第3个电位器同时控制2台电机的速度  请问它们的连接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取个点做公共用

网友B:
我想应该是外取给定电源,三个电位器用法如下:A:做为总的给定;B:第一变频给定;C:第二变频给定;B、C都是从A的微调。这样是可行的

网友C:
to:爱不后悔老兄
可不可以把方案说的再详细一点,小弟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只不过我控制的是三台伺服电机。

网友D:
第一个电位器(阻值不要大)接控制电压,后两个(阻值按常规选)的上端接第一个的滑动端,它们滑动端接各自控制的变频器。下端共地。

网友E:
同意周工的说法。

网友F:
 我有这种线路QQ541738581

楼主:
:A:做为总的给定;B:第一变频给定;C:第二变频给定;B、C都是从A的微调  就是这样 啊  请问控制线怎么接啊

网友G:
随便画的,希望有用!

网友G:
-----------|              | --------|--------------------
 +         |              |       --|--
         --|--            |       |   |              变频器1
         |   |            |       |   |------------------
         |   |            |       |   |
         |   |            |       --|-                      0--10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频器2
-----------|------------------------|----------------
由于没有办法传图片。所以只有大概话画了一下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H:
哈哈哈,真是原汁原味的好图啊!

网友D:
你真是‘老’谦虚了,都看见了还说‘没有办法传图片’。

网友I:
个人观点.因为不明白什么用途.
用一个双电位器.两个单电位器.一个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