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20系列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5-11-15):
各位前辈:
请问各位,关于西门子420系列变频器的问题:420变频器系列中模拟量输入都是0-10伏.我想把它改为是4-20MA的模拟量输入,不知道可不可以改?如果可以,那要怎么改?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在模拟量输入端并联一只500欧电阻即可.

楼主: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是比500欧再大一点的电阻行不行(510欧),或是(470欧)的?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