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电源线一相对地短路后

楼主(2005-11-16):
各位前辈好!
小生公司有一台450马力的电动机,是角形接法,采取自耦降压启动,在电机正常运转中,一相电源线绝缘磨破,对地短路,空气开关跳开,测量电机绕阻,发现有两个绕阻对阻值为0,另一个绕阻为7.7兆欧,请问电机烧坏是否是由于一相电源接地造成的?为什么?谢谢!

网友A(2006-01-17):
是的,在电机有一相接地后,其他两相电流会加大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电机的有一相对地短路后,其他两相的电流会迅速增加,以至烧电机

网友C(2009-05-09):
相电压变为线电压。。

网友D:
是的,电机缺相运行时候,另外两项电流会过大,而导致烧毁

网友E:
没错!!在电机有一相接地后,其他两相电流会加大 ,导致电机烧坏。~~

网友F:
检查下为什么对地短路!

网友G:
电机的有一相对地短路后,其他两相的电流会迅速增加,以至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