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RS232不能通讯

楼主(2005-11-16):
本人虚心求教!本人用usb转换rs232的接口与easyview510t通讯,可以从easyview下程序到pc但是却无法将程序从pc上传到easyview,上传时触摸屏会刷出几排字和正常上传一样,可然后刷出一排绿字就不再刷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usb可能不支持

网友B:
你可以使用PCMCIA转RS-232的

网友C:
USB转RS232转接就是比较麻烦,建议不要用转接,找个有RS232接口的PC

网友D:
USB转RS232可能是USB接口不支技信号的上传,我认为最好就用带RS232的PC.

网友E:
我最近更换了笔记本电脑是IBM的T43由于我是做PLC程序工作的所以串口对我来说很重要啊!但是这个笔记本没有串口啊!于是我买了一根USB转232的转换线和一块PCMCIA-RS232的串口卡!现在的问题是用这个两个东西做单片机的通讯都很正常,跟OMRON的PLC通讯自己写的通讯软件收发都很正常,而用OMRON自己的通讯软件CX-P 3.0~5.0我都试过了根本通讯不上,都是只有收没有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要是东西坏了为什么自己写的通讯程序可以使用啊!我跟你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也没有解决好那!真的想不明白了!帮你顶起来!

网友F:
可以到这里看看

http://www.cermate.com/Process?tag=prod_show_product&prod_sku=UR23

看看这个,专门为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用户设计的 USB 转串口数据线(232 422 488 均可) ,本人有连过西门子S7-200,三菱,松下,永宏等PLC。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0755-83562179   林生

网友C:
用hp和dell的笔记本,很多都有RS232的接口,其他的笔记本比较少。。。

网友G(2006-07-12):
wo我刚遇到

网友H:
使用PCMCIA to RS232可以解决!
我用的IBM,买了一块PCMCIA就OK了,价格300RMB,PCMCIA与USB有本质区别:它有物理地址和中断,而USB只是虚拟的,但有人讲USB也可以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