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三肯i系列22KW用的电流互感器啊?型号是:S1CM5-138/4S

楼主(2005-11-16):
那位有三肯i系列22KW用的电流互感器啊?型号是:S1CM5-138/4S

网友A:
我有G7的开关电源小板BX7886WFA,原装的,2片。0512-68289509 陈工,22KW的互感器也有。

网友B:
我有啊,请联系,0571-86492457

网友C:
互感器我有70元一个100元两个120元三个,电话13011619835 QQ276341456

网友D:
可以修好的,一般是里边板子上的双运放(7358)坏了,换了就可以.

网友E(2012-04-10):
供应三垦I系列变频器传感器
S1CM5-117/4S,SICM5-117/4S,
S1CM5-138/4S,SICM5-138/4S,
S1CM5-186/4S,SICM5-186/4S,
S1CM5-222/4S,SICM5-222/4S,
S1CM5-270/4S,SICM5-270/4S,
S1CM5-330/4S,SICM5-330/4S,
联系电话:13636926859
QQ:330161005,
QQ:30903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