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电主轴径向震动厉害,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5-11-16):
(无正文)

网友A:
是精度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示波器,用示波器看看,出来的波形是不是一段一段的不稳定,另外有没带负载。

楼主:
我用千分表测过>0.02mm,无负载.有负载更大.

网友B:
降速看看,是不是电机的特性不好

楼主:
降速也一样.

网友A:
能不能仔细说一下现场的情况?.你测的是静的还是动的?

楼主:
机器在加工的产品有震纹的现象.

网友A:
是什么机床?

网友A:
没在现场.不好乱说.个人观点.
是电机输出轴直接带动刃具吗?是工件不动的话.要考虑的太多了.需要一点一点解释.只能一点一点问.: 你测的是静的还是动的?

网友C:
电主轴径向震动有可能:1. 电主轴自身径向间隙大;2. 被拖动设备主轴径向跳动大;3. 电主轴与被拖动设备主轴不同心;4. 联轴节输入-输出不同心或者安装不好;5. 底座不稳或者安装受力。
如果有条件,先把联轴节脱开,测电主轴径向跳动;然后测被拖动设备主轴径向旷量。。。。逐级排除。

楼主:
是电机输出轴直接带动刀具.内藏式电主轴.

网友D:
是不是钢性连接的啊,加个联结器会不会好点

网友E:
電主軸有沒有加裝編碼器 有加裝編碼器 那有可能主軸組裝精度有問題 軸心偏擺度過大 沒有加裝編碼器 可能機電匹配有問題 電流過大 也有可能編碼器安裝出問題 看你的問題可能前兩者 國內電主軸應該大多沒裝編碼器 可能兩者都有問題 提共參考
to:樓上 電主軸是做切削用 本身精度要求很高 又是高速旋轉 國內電主軸約18000rpm 國外電主軸可達90000rpm 你的建議會有嚴重後果

网友F:
没过保修期的话,快找设备供应商.

网友G(2006-05-03):
内藏式电主轴震动过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一两样简单的问题,震动的原因主要有主轴的轴心平衡没有到位而产生震动,另外有可能轴心变形,还有可能刀具的不平衡量过大,如果是钢珠轴承也有可能是轴承的问题,如果是气浮轴承有可能使气震,另外还有可能使电机造成的磁震,电主轴震动过大有好多原因造成,不可以简单的处理,最好尽快拆下来检测处理,一般好的高速电主轴震动值在0.8mm/s(18万转/分钟内),以上的建议都不可取!!!!

网友H(2006-10-30):
是否是旋转轴的平衡有问题

网友I:
径向震动大多由不同心或电机本身安装不稳定引起。

网友J:
如果在无负载和低转速时也出现这些情况,请楼主用表量一下主轴串动,另外再量延轴向推拉主轴,看一下是否有间隙,如有那就可能是轴承预紧力不够或轴承锁定螺母松动,请拆开主轴重新预紧轴承。如果没有间隙可能是主轴弯曲,必须校直,然后从新磨主轴,如果你不是机床生产厂家,建议把主轴发回原厂修理。

网友J:
对了,还有可能是轴承进入脏物,用手轻转一下主轴,感觉一下是否有硬点。

网友K:
机器和电机分开来,一步一步测,有没有反馈,有的话,看一看反馈装的怎么样有没有震荡的现象。

网友L(2008-09-26):
我用千分表测过>0.02mm------机械式千分表的固有频率是多少?对于动则上万转的电主轴是否太小,如果这样的话,检测信号频率过大,测量结果也没意义了!

网友M:
我是做联轴器的,如果是联轴器有问题希望你能找我;如不是希望楼主在用联轴器的时候也能想起我;13853118348;顺祝楼主早点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