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卸载不干净怎么办?

楼主(2005-11-16):
卸载s7-200后,再重新安装时出现对话框"Did  not  find Shared Comm  clint list in registry  at: SOFTWARE\SIMEMES\Microsystems\Communications\clients" ,无法安装。

网友A:
将注册表中有关S7-200的内容也删去

网友B:
先删除它的软件根目录,再用兔子魔法设置,将注册表垃圾信息删除

网友C(2008-07-26):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现在也还没解决,急求解决方法 啊 !!!

网友D:
注册表里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E:
再不行干脆做个系统还原吧,没有事先备份的话可以重新安装系统,这个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了,可是就是耽误点时间哦 ^_^

网友F(2010-07-12):
我刚完成是这样的,先把C盘的文件夹删掉,之后去注册表,把相关的删掉就可以了,

我本来是要装SP7,就要先删SP4,谁知道SP4,删除不干净,什么都装不了了,弄了半天,以为要重装系统了,没想到,终于可以了,和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