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欧姆龙温控器温差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05-11-16):
我使用的是欧姆龙E5CZ,热电偶也是欧姆龙的k型E52-CA1D,实际温度100度了,显示温度只有60~70度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欧姆龙的温控器的适应性非常不好
所以长期以来它的市场也是一低端为主
其实价格稍高一点的话,只要质量和性能上能增进一步
也是更划算的
还是推荐欧美品牌的/。

楼主:
能提供一些欧美品牌的信息吗?

网友B:
这样的场合实际用国产的仪表完全没有问题。
你所说的差值是不是环境温度?考虑一下是不是冷端补偿的原因。

网友C:
呵呵,OMRON是全球第二大温控表供应商,虽然它的表缺点多多,但再差也不会有30度的误差,应该是E5CZ的输入规格设置错误,阅读说明书找到输入规格参数,修改为K型就可以了

网友D:
换个300块人民币的国产表,随你挑。精度符合要求且个个都比小日本表符合国情。你爱国么?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就这水平,质量很差,超过使用寿命就坏
我曾经维修过,电容耐压都很低的

网友E:
to:野首
欧美的品牌也挺多的,如west、意大利的ASCON、法国的CROUZET、德国的JUMO。但是基本上是不入流的品牌,用的量都很少。其实现在国产的可以用,干吗非要去选用国外品牌。选择一些国产品牌性价比较高的,质量较好的就足够了,没必要去在乎进口两个字,浪费金钱。

网友F:
这么大的温差应该不是冷端补偿引起的。应该是输入规格选错了。

网友G:
这种性能的表,害己害厂,欧姆龙名声扫地,用国货。

网友A:
美国红狮
温度控制系列
T16,T48
模块系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我找到了,是感温线外面的金属线碰到感温的线芯了,金属线接地保护,这样的话感温线芯也就接地了,造成温度不准了,但是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H:
原来如此,数字传感器在类似条件下,就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