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升降变压器

楼主(2005-11-16):
前几天我们公司进了几台220V变110V的升降变压器,我打开验机的时候发现输入和输出没有地线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把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隔离用的吧?

网友B:
作用
1:隔离
2:接地系统中有变压器的中性点不宜接地
   原因:如果接地容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如果单相接地的电流很大就会引起开关跳闸造成全线停电。统筹安排中性点不接地,还可以调整三相负荷的对称度,进而减少不对称的单相短路电流对通讯系统的干扰。

网友C:
为您创造生意机会!!

可免费注册发布供求信息和产品信息让更多的生意人找到你哦!!

http://china.53trade.com/

楼主:
TO:今天真好

我的变压器是3KVA与5KVA的都是单相的,我是需要将220V变成110V给进口的仪器设备用的。请问这种情况我需不需要接地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外壳铁心应该接地,110V侧绕组不用接地!

网友A:
个人观点:
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决定.接地有利有弊.国外的东西.比我们考虑的周到.我没有贬低国人的意思!科技是掺不的虚假的.

楼主:
TO:老焉

(外壳铁心应该接地,110V侧绕组不用接地)

外壳铁心应该接地是不是指的输入要接地?输出110V则不需要接地是吗?

网友E:
是指屏蔽线要接地

楼主:
屏蔽线是指什么啊?

网友F:
一般来说变压器都是有地线的呀 外壳至少要接地 要不就有可能会有漏电危险 没有中线是可以的 那就是接线方式了。

网友G:
(个人观点)
  屏蔽线一般用在通信方面,变压器外壳肯定是要接地线的,为了防止漏电危险。至于内部线圈应该不接地线。

网友G:
还有一般5V以下的线,通常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