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60个经典问题解答之一

楼主(2005-11-16):
1: 我已经安装加密锁了,为何安装运行包后运行工程还提示找不到加密锁?
    这是因为安装运行包后,需要人工对软件进行注册。请打开运行包释放后所在文件夹,
手工运行其中的“Registry”程序进行软件注册,这样加密锁就可以找到了。

2:安装完运行包后如何卸载?
卸载运行包需要两个步骤:
    1、手动删除运行包安装后生成文件夹及文件夹中的内容;
    2、删除注册表
      (1)Windows2000:进入windows安装系统盘――>WINNT文件夹――>打开regedit.exe文件――>使用查找功能搜索DaQing Sunway――>找到后删除该注册表信息。
      (2)Windows98/XP:进入windows安装系统盘――>WINDOWS文件夹――>打开regedit.exe文件――>使用查找功能搜索DaQing Sunway――>找到后删除该注册表信息。

3:如何安装力控的驱动程序?手动添加新驱动怎么做?
    力控软件安装光盘中提供了驱动安装程序。要是手动添加驱动的话,需要把驱动文件夹
(内有至少两个.dll文件和一个.txt文件)拷贝到力控安装根目录下的IO Servers文件夹下。

4:怎样添加新的子图精灵?
    子图安装方法:关闭力控运行程序,进入开发系统。打开任意一幅画面,选择特殊功能
下的安装子图精灵,会弹出对话框,这时选择需要安装的.dll文件,即去下载控件的存放位置寻找。单击打开按钮, 填写子图的属性,确定后便可把控件加入到子图精灵中。

5:力控提供的加密锁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吗?需要话如何安装?
   力控提供两种加密锁:一种是并口锁,一种是USB加密锁。
     1)使用并口锁的时候,把加密锁直接插到计算机的并口上即可。注意:不要带电插
拔,这样容易损坏加密锁。当插入加密锁后,如果力控软件找不到加密锁,请检查计算机BISO中打印机的设置方式,需要设置成ECP的方式。
     2)使用USB加密锁的时候,需要安装驱动,请点击力控光盘中的“加密锁驱动安装”进行安装。驱动安装完毕后再把加密锁插入计算机的USB口中。

6:不小心在工程管理器中将工程给删除了,还能找到并恢复工程吗?
     可以,工程管理器只是对开发人员提供的多个工程列表管理的窗口,从这里删除只是管理器的列表中不在显示该工程。实际上工程还保存在原路径下,只需使用“新增应用”就可以找到你的工程并重新增加进列表。

7:力控支持数组吗?
    支持,可以使用间接变量,它是一个一维数组,下界为0,上界10000。

8:给每个数组元素赋值后,发现最终所有元素显示的是最后一个赋值结果?
      这是因为在赋值前没有对数组元素做对其指向的变量进行指定。数组元素指定形式:IV[i] = &VAR   //表示间接变量IV的第i个元素指向变量VAR。IV为间接变量,VAR为普通变量。  i---为数值常量,或数值表达式。  IV[i]---表示IV的第i个元素。“&”为地址符。“&”也可以写作“@”;
例如:错误的做法:不对数组TEMP元素指定变量,对TEMP[1]、TEMP[2]直接赋值为12 和36,即TEMP[1]=12;  TEMP[2]=36;最终结果造成TEMP[1]、TEMP[2]值都是36;
      正确的做法:先进行元素与变量指定TEMP[1]= &coma1、TEMP[2]= &coma2,然后分别对变量coma1和coma2进行赋值:coma1=12; coma2=36;这样元素才能获得正确结果。

9:为何工程画面切换时有些窗口打不开,并提示“打开文档失败。”的错误?
    这是因为3.6版本的运行系统VIEW不支持窗口名称中带有(输入法为英文状态)“#”和(输入法为中文状态)“(”与“)”字符的名称。如窗口名称为:“1#车间工艺”,当切换到该画面时会出现提到的现象。为此建立窗口时请不要使用“#”、“(”,“)”等字符。如果是输入法为中文状态的“#”可以使用,但不建议大家使用该符号。对于2.6版本下运行正常需要升级到3.6的工程要注意将带有“#”和“(”,“)”的窗口名称和动画连接进行修改。

10:将系统的热启动键禁止,防止运行人员非法操作关机,能实现吗?
    可以,在“配置”——“运行系统参数”——“系统设置”中将“禁止Ctrl^Alt^Del”即即可。 但需注意对于某些操作系统安装后可能不能使用。

11:多个显示器同时分块监控一个大型的工艺流程画面,力控支持这种大画面漫游吗?
   支持,窗口尺寸可以人工修改,在不使用带滚动条的窗口情况下可以做到(宽度x高度)在10308x10536像素以内。

12: 力控支持Flash动画吗?
    支持。可以使用“内部控件——浏览器”在“地址(URL)关联点”中添加数据库变量(可以使用右侧的按钮选择),选择变量及其字符型参数DESC,运行时对该变量进行赋值:将Flash动画文件的绝对路径赋给数据库变量的DESC参数(字符型),文件名称必须带.swf的后缀。运行后即可在力控的画面中播放Flash动画。通过修改变量赋值可以选择播放不同的文件,也可以在同一幅画面中播放多个Flash动画文件。

13:力控的文本做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连接后,发现模拟量变成整型了,没有小数部分,怎么处理呀?
    力控的画面VIEW与实时数据库DB是两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虽然在数据库中模拟量默认3位小数(小数位数可以修改),但VIEW中文本需要人工指定小数点位数。如文本为####.##表示有两位小数显示。

14:力控的数据库与数据库之间如何通讯?
    可以使用远程数据源的方式,建立网络连接实现,该方式仅支持网络TCP/IP方式;也可以使用力控数据库间专有的Portserver协议,该方式支持TCP/IP,串口,拨号,GPRS等多种物理方式的链接,轻松组件分布式实时数据库网络。

15:为何运行后在打开数据库DB时发现有“历史点不存在XXXX”( XXXX为数据库变量)的信息哪?
   这有两种可能:
     1、这里指出的变量没有在组态中进行历史参数的保存设置。即根本不存在历史数据;
     2、使用历史曲线或报表等工具对该变量进行过历史数据查询,但所查询的时段没有历史数据造成,即通讯故障,或关机等造成历史数据中断。

16:电力采集模块是标准的MODBUS协议,读取了30多个模拟量参数,为何上来一部分数据,还有一部分变量在数据库DB中读不到哪?
    可能是该仪表的缓冲区太小,驱动中的报文长度过大,造成数据采集不正常。可以在定
义标准MODBUS设备驱动时,在设备配置的第三步中,将“包的最大长度” (默认64)改小。在PLC中Modicon(莫迪康)的Modbus驱动中,包长设置在“高级”按钮。

17:  在使

网友A(2007-01-25):
很好,感谢力控还不错

网友B(2007-03-09):
力控6.0会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和完整的帮助来让大家了解软件的动态,可以通过力控网站客服索取!

网友C(2007-11-22):
经典问题,经典回答

网友D(2008-02-18):
我要去力控去学去

网友E(2008-03-25):
好好学习,不错,真的很好!

网友F(2010-11-11):
在力控中用按钮怎么关闭所在的画面呢??会打开,不会关闭

网友G:
http://syszkj.5d6d.com/  GPRS ;DTU;RTU;3G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