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60个经典问题解答之二

楼主(2005-11-16):
21:使用OPC时输入了远程计算机IP或计算机名称后,为何找不到SERVER?
    要求远程SERVER计算机和力控所在的客户端计算机必须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口令进行登 陆,如果远程SERVER计算机隶属于WINDOEWS网络的某个“域”中,要求客户端计算机也
必须工作在该网络相同的“域”中。OPC SERVER应该先运行起来,在CLIENT端才能看到点的树型结构表。

22:当使用DDE方式通讯时,为什么总是提示数据连接方面的问题,或通讯 中断无法交换数据?
    这是因为第三方服务程序在反应速度上无法实现与DB同步,DDE通讯分为同步和异步两种方式,连接分冷连接、温连接和热连接。根据不同的DDE Server,请选用不同的连接方式。建议使用异步连接通讯方式。在数据库组态DbManager“工程”——“数据库数”中的配置里,选择使用“异步”的DDE通讯方式”。

23: 力控如何用GPRS进行采集与通讯?
    GPRS通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GPRS MODEM,使用拨号属性建立两台计算机之间的类 似无线以太网的通讯方式,这种方式只适合现场有计算机的场合;对于现场没有计算机
的设备,要想通过GPRS网络实现远程采集,就需要使用GPRS DTU,远程计算机通过广域网接收指定DTU连接的终端设备。这种方式现场不需要计算机,它很适合距离远且地理位置分散的场合。

24: 域名捆绑能实现数据采集吗?
     可以使用域名捆绑,对RS232/485设备的GPRS无线数据采集,DTU中需要使用真IP,也
     可以使用域名捆绑,这样DTU才能识别哪台计算机对它具有访问权。

25:可以在运行时动态修改报警上下限吗?能自动存储修改后的值做为下次运行时的报警条件使用吗?
    可以,只需在画面上对相关的参数LL、LO、HI和HH进行文本的输入输出连接组态,运行 时调用修改变量的上述相关参数即可;如果想保存做为下次启动使用,请在数据库组态
中“历史参数”选项页中,对相应的变量和参数选中“退出时保存实时值做为下次启动初值”即可。

26:力控可以检测设备通讯故障并报警吗?
    可以,力控的实时数据库对所连接的各种设备都具备通讯的实时监测功能。使用数据库 参数的I/O设备状态即可,当通讯正常时该参数值为0,故障时参数值为1;同时数据库提供很多的状态参数;

27:如何将含有字符、整型数据的Access数据库中的数据表调到力控中显示并打印?
     需要在力控中使用数据表绑定,首先将力控的数据库变量和Access的数据表中字段进行捆绑,其次使用SQL函数做数据源连接和数据记录的选取,最后使用windows/表格控件,表格编辑成和你的Access数据库中的表一样的格式(字段、数据格式都要一致),通过函数SQLDi-splayToGrid()将查询的数据显示到表格中。用print("要打印的窗口")就可以打印你要的表格了。

28:能将报表保存吗,就像保存EXCEL表单一样?
     可以,在万能报表的“工具条”下拉框中选择“运行时有工具条(无级别)”。运行时只需双击报表即可弹出浮动的工具条,使用“保存文件”工具,可生成*.rpt的报表。 该格式的报表使用工具条中的“打开文件”工具可以查看原有的报表。

29:为何只能查看10天的历史数据,以前数据都没有了?
    力控的实时数据库默认保存10天的历史数据,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只需在力控实时数 据库工程管理器DBManager“工程”——“数据库参数”——“历史数据保存时间”中将保存时间的设置按需求进行修改即可。

30:力控的历史数据能使用EXCEL或关系数据库查看吗?
    可以,使用力控的“内部控件”——“ODBC转储”工具可以将历史数据转存到EXCEL中查 看,或使用组件ODBCGATE工具转存到关系数据库中。

31:用VC自己编写了专用控制算法和仿真模型,想用力控做画面和数据采集,用程序做运算并返回信息给力控,可以吗?
     可以,力控的DBCom是个标准的OLE控件可以在本地和远程计算机上双向的与VC++、VB、VFP、DELPHI、FrontPage、C++ Build等编写的程序进行实时或历史的数据交换,也支持数据变化通知。

32:力控可以和Infoplus等大型实时数据库连接吗?
    力控是标准的OPC Server和DDE Server,可以使用OPC和DDE向实时数据库提供数据,对于Infoplus也可以使用专用的CMIO接口。

33:力控能结合GIS地理信息系统吗?

可以,使用DBCom控件向GIS提供报警和实时数据信息;如果是WebGIS可以调用力控的

drawcom控件,浏览力控的网络发布画面,力控也可以使用StartAPP函数启动WebGIS

的画面。

34:如何读写*.txt的纯文本文件?
     可以使用FileRead和FileWrite等相关函数进行读写操作。

35:以plc为例如何能让数据采集刷新速度提高?
     PLC的驱动程序因数据量大,采集存在数据打包的问题,力控将不同寄存器类型的数据打成一类数据包,每种类型又根据寄存器进行连续地址分段打包的方式进行采集。如编程结果将造成通讯数据包数量很多,最终造成刷新数据慢。最好的方式是将PLC程序中需要读写的寄存器地址尽量连续使用以减少数据包的数量。

36:如何查看plc或其它设备是否通讯上了哪?
   力控运行后打开windows状态栏中的pLerine I/O server.exe文件,查看其中的状态信息。主要有Request times、Answer times、Average collecting cycle等信息;也可以看通讯灯的状态,绿色通讯正常,红色通讯故障。但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能这样查看。

37: 定义I/O设备时,“动态优化”什么意思?
   只采集当前活动点和需要保存历史数据的点,其余的点不采集。这样可以提高采集效率,但这些数据需要保证在同一个数据包中,这样才能提高采集效率。否则,动态优化没有
意义。

38:电话拨号采集设备,不希望一运行工程就自动拨号,希望人工控制拨号和挂断, 如何做?
   在定义I/O设备时选择“初始禁止”功能,在画面上使用函数“DeviceOpen()”和“DeviceClose”函数进行设备的动态打开和关闭控制。也可以使用条件动作做定时和轮巡拨号采集。

39: Web发布后,HMI画面上数据都正常,但在IE上一部分数据显示为0,为何?
   力控不支持中间变量的发布。在IE浏览时,如果有画面显示的是中间变量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在使用网络版的软件时要注意画面显示的实时数据必须用数据库变量。

40:对生产进行计数(累加1),为何发布后在IE上显示的数据比HMI上的多一倍?
    力控发布时将脚本程序与画面一并发布,IE客户端下载了画面和脚本程序,造成两地都在执行脚本程序计算,出现IE端计算结果与HMI结果不一致。请使用IsWeb() 函数将计算的脚本程序屏蔽,禁止程序在IE端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