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5-11-16):
一台5.5KW风机电机三相电流为11.2A,8.7A,9.4A,用数字钳型表三次实测,请问这正常吗?
请各位老师支招

网友A:
正常的,相差比例不太,低于30%。

网友B:
肯定不正常,用万用表量电阻看怎样

网友C(2006-06-16):
三相电流不平衡度 =[( 最大电流值 - 最小电流值 )/ 最大电流值 ] × 100%
不平衡度达到22%。听说不平衡度不能超过5%

网友D:
为不平衡,风机易损坏!

网友E:
不正常了,可能有轻微的扎间短路

网友F:
建议做一次检修,抽芯,然后对绕组绝缘作进一步的处理,运行半小时,如电机外壳没有明显发热现象,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G:
换个位置再测测看
有时导线在钳口位置不同或与其他导线距离过近都会影响读数

网友H: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啊,三相电流误差应该在5%以内的,测下三相线圈的阻值相差多少,有可能电机受潮或匝间绝缘不行了

网友I:
不正常!可能是电机修过后绕组接错线,也可能是匝间短路!难查!

网友J:
对绕组绝缘处理一下

网友K:
肯定不正常,测电机电阻,把三块铜片拆除了测,电阻很小,用一欧姆档.三相是否平衡.
1)不平衡的话是电机线圈有问题.
2)平衡的话是电机的动平衡有问题,风机风叶要做动平衡.
请问是测的三相电流吗?还是三个不同时间去测的,那就不一样了,不超过额定电流就没题,三次测的电流不同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L(2006-07-16):
如果电机正常,也可能是表不正常,质量差的数字钳表易受干扰.我测过一台电机居然一相没电流.紧张了半天,换个位置测试试.

网友M:
可能是表的问题.用电桥测电动机的三相电阻,看电阻是否相等.也有可能是三相电压一平衡.
如果电阻电压都好,电机在运行时,振动和声音都正常,那么电机是没有问题

网友N:
   三相电压没问题的话,查一下马达呢,是否三相电阻平衡

网友O:
电机不正常是肯定的.请问楼主该电机是否刚送修完.假如不是的话应该看看是否潮湿引起!

网友P:
检查接触器没有?

网友Q:
检查接触器,测量电压,如果正常那就是线圈匝间轻微短路或线圈匝数不同

网友R:
楼主是不是在启动前没有测电机的三相绕组?    如果测了的话  就应该知道电机是否有问题了   看三相绕组的电阻是否偏差太大

网友S:
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很多:1、三相电压是否平衡?2、电动机的三相直流电阻是否平衡?3、电动机接线盒内的接线是否牢固?

网友T:
同意别墅

网友U(2007-05-24):
我可以发言吧…………

网友V:
1、测量值说明三相严重不平衡!
2、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很多:
(1)、三相电源电压是否平衡?
(2)、电动机的三相绕组是否对称?
(3)、电动机接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3、同意别墅!

网友W:
不平衡度不能超过10%,电工手册.

网友X:
     基本正常

网友Y:
我测到的小电机,误差到20%左右的不少。难道电机都有问题?

对于小电流,表本身的误差都会有1A来的吧?

当然,发现不平衡还是要多方面检查的

网友Z:
对先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AA(2007-10-28):
两台电动机670kw,380v,两条线路,两台2000kva变压器分别供电,三相电压正常,电机绕组直流内阻正常,但均为B相运行电流超过A,C相电流110A左右。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AB(2008-11-03):
我有一台380伏5.5KW的水泵,三相电阻都是3欧,,启动不了,启动时嗡嗡的响,电机不转,我检查了电压没问题,电阻没问题,轴承没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

网友AC:
不正常,检查绕组匝间短路和断路。

网友AB:
每个绕组的电阻都是3欧啊,怎么会有短路或者断路呢?

网友AB:
求教各位师傅,三相马达的电阻如果不直接测马达的线圈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直接算出来?5.5KW电阻是3欧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D:
不正常,检查线圈直阻值,

网友AE(2009-02-11):
一台0.8KW风机电机三相电流为1.48A,1.05A,1.48,电压为:500-690V 50HZ ,实际为进线电压:660V 用数字钳型表三次实测,请问这正常吗?
请各位老师支招

网友AE:
引用 网友Y:
我测到的小电机,误差到20%左右的不少。难道电机都有问题?

对于小电流,表本身的误差都会有1A来的吧?

当然,发现不平衡还是要多方面检查的

一台0.8KW风机电机三相电流为1.48A,1.05A,1.48,电压为:500-690V 50HZ ,实际为进线电压:660V 用数字钳型表三次实测,请问这正常吗?
请各位老师支招

网友AF:
引用 网友E:
不正常了,可能有轻微的扎间短路

这种说法也可能的,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AG:
不正常,应该有砸间短路现像.应该测量一下三相阻值.

网友AH(2010-01-20):
同意刘志斌的回复,电压要检查  钳形表要检查  在者就是电机的绕组电阻是否平衡  还有不是接线不牢固还是此线路上的设备如接触器或空开触头接触不好的,因为有时触头也会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