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润滑油

楼主(2005-11-16):
一般而言:润滑油系由基础油(Base Oil)及添加剂(Additive)所构成。如:车用机油、液压油、空压机油images、齿轮油、切削油、冲压油等。皆由此所衍生出来。
一般常见的 基础油有矿物油(mineral oil)合成油(synthetic oil),而添加剂则有抗氧化剂、抗腐蚀剂抗磨剂、清净剂、防锈剂、极压剂、消泡剂、乳化剂等。、
如何看懂润滑油之基本物性:(常见于物性表Technical data中)
•    VISCOSITY(黏度)::测量润滑油流动性的指针目前常以(SUS或 Cst)判定。 可参考润滑油黏度对等比较表以了解各种油黏度相对应之黏度等级。
•    VISCOSITY INDEX(黏度指数): 在油温度愈高时黏度愈低,高黏度指数的油较不易因油温升高而变稀薄。
合成油的VI值较矿物油高。
•    SAE No:美国汽车工程协会(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常用于表示机油黏度 如:10W40 20W50。
•    AGMA No:美国齿轮制造协会(American gear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常用于表示齿轮油耐极压号数。
•    ISO No:国际标准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sations) 用来表示工业润滑油黏度 如:32 46 68... 。
•    POUR POINT(流动点): 润滑油会流动的最低温度(以表示此油能至最低温度使用) 。
•    FLASH POINT(闪火点):润滑油加温至会闪火的最高温度即称之(通常表示此油能耐最高温度)。
•    POUR POINT(流动点):润滑油会流动的最低温度(以表示此油能至最低温度使用) 。
•    FLASH POINT(闪火点):润滑油加温至会闪火的最高温度即称之(通常表示此油能耐最高温度)。
产品的理化指标

一、粘度:
  粘度就是液体的内摩擦。润滑油受到外力作用而发生相对移动时,油分子之间产生的阻力,使润滑油无法进行顺利流动,其阻力大小称为粘度。
  1、运动粘度:
  (1)流体的动力粘度与同温度下该流体的密度的比值称运动粘度。
  (2)是指流体剪切应力与剪切速率之比。它是这种流体在重力作用下流动阻力的尺度,运动粘度的单位是mm2/s。
  2、动力粘度:
  动力粘度是使用单位距离的单位面积液层,产生单位流速所需之力。在国际单位制中,动力粘度单位是mPa•S。
  运动粘度和动力粘度是评定润滑油粘度的两项指标。动力粘度越小润滑油低温流动性越好;反之,润滑油低温流动性越差,而运动粘度越小,润滑油粘度越低,运动粘度越大,润滑油粘度越大。

二、粘度指数:
  1、表示油品随温度变化这个特性的约定量值。
  2、表示润滑油粘温性的工业参数。
  3、表示润滑油粘度随温度变化程度与标准油粘度随温度变化程度进行比较所得的相对数值。粘度指数越高,随温度变化越小;粘度指数越低,随温度变化越大。

三、闪点:
  油品的闪点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加热油品使油面上方蒸汽与空气的混合气体同给定的小火焰接触发生闪火现象时的最低温度。
  润滑油闪点的高低,取决于润滑油质量的轻或重,或润滑油中是否混入轻质组分和轻质组分的含量多少。轻质润滑油或含轻质组分多的润滑油,其闪点就较低。相反,重质润滑油或含轻质组分少的润滑油,其闪点就较高。闪点是润滑油安全性能的重要指标。

四、倾点:
  油品在标准规定的条件下冷却时,还能够继续流动的最低温度称为倾点。

五、凝点:

  油品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冷却到液面不流动时的最高温度,称为凝点。
  润滑油的倾点和凝点是润滑油的低温流动性的重要指标。倾点或凝点高的润滑油,不能在 低温下使用,否则由于润滑油在低温下失去流动性,堵塞油路,不能保证润滑。凝点 是润滑油在低温流动下的一个参考数值。不是润滑油在低温时使用的数值。

六、边界泵送温度:
  边界泵送温度是指能把机油连续地充分地供给发动机油泵入口的最低温度。是冬季润滑油使用的温度。

七、水分:
  测定石油产品水的含量,用百分数来表示。油品中应不含水分,若水分含量小于0.03%,则认为是痕迹。
  润滑油中如有水分存在,将破坏润滑油膜,使润滑效果变差,加速润滑油中有机酸对金属的腐蚀作用,导致润滑油添加剂失效,使润滑油低温流动性差,甚至结冰,堵塞油路,所以润滑油在调合时必须脱水。

八、冰点:
  表示液体结冰时的温度。
  主要是衡量不冻液低温流动的重要指标。

九、锥入度:
  针入度是衡量润滑脂的稠度(即软硬程度)的指标。在规定温度和载荷下,针入度计的标准圆针体在5S内垂直沉入润滑脂试样的深度,称针入度。
工作针入度是选用润滑脂时首先考虑的指标。通常根据摩擦部件的工作条件及加注润滑脂的方式来选择适宜的润滑脂的稠度。

十、滴点:
  润滑脂在规定的条件下加热,润滑脂随温度升高而变软,从脂杯中滴下第一滴的温度称滴点。
  润滑脂的滴点可大致地用来衡量其最高使用温度范围。

十一、平衡回流沸点:
  在冷凝回流系统内与大气压平衡条件下沸腾的温度。
  平衡回流沸点是制动液的重要的指标之一,平衡回流沸点过低则制动液易挥发和产生气阻。 32

十二、酸值:
  润滑油的酸值是表征润滑油中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总含量(在多数情况下,油品不含无机酸)的质量指标。中和1g油样中所需的氢氧化钾毫克数称为酸值,单位是mgKOH/g。

十三、抗乳化性:
  测定油品与水分离的能力称为抗乳化性试验。润滑油的抗乳化性与其洁净度关系较大,若润滑油中的机械杂质较多,或含有皂类、酸类及生成的油泥等,在有水存在的情况下,润滑油就容易乳化而生成乳化液。

十四、抗泡性:
  润滑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受到振荡、搅动等作用,使空气进入润滑油中,以致形成气泡。因此要求评定油品生成泡沫的倾向及泡沫的稳定性。
  抗泡性也是润滑油的一项重要使用性能,如果油品的抗泡性不好,在润滑油系统中形成了很多泡沫,而且不能迅速破除,则将影响润滑油的润滑性,加速它的氧化速度。

十五、蒸发度:
  所有液体在受热时都会蒸发,液体的蒸发度是表示在给定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蒸发程度和速度。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蒸发,造成润滑系统中润滑油量逐渐减少,需要补充,粘度增大, 影响供油。液压液体在使用中蒸发,还会产生气穴现象和效率下降,可能给液压泵造成损 害。因此,必须对润滑油和液压液的蒸发度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