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宇电AI显示控制仪表的应用经验交流

楼主(2005-11-16):
国产宇电AI显示控制仪表的应用经验交流
我司在工业炉控制、恒压供水变频调节、反应釜温度加热/制冷双输出,控制调节阀工程项目,均选择采用国产智能化AI显示控制仪表,应用很好,完全满足我设计的现场控制要求。她平台化的设计,模块化的配置其功能齐全,操作方便与计算机系统联网后,它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如需交流请留言
一、    丰富的产品种类

AI系列调节器、AI708H流量积算仪、AI-302M型8路闪光报警器、AI-2000型触模屏PC、AI智能控制模块、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DIN导轨安装方式

二、AI人工智能调节技术应用

1.自动-自整定方法

控制电炉,型号SSX1600℃箱式电阻炉温度调节采用AI-708PAXL2L2S程序控制人工智能调节器,以硅钼棒为加热元件,采用分段功率控制,使大大延长了加热材料寿命。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超调、无欠调的精确调节, 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
2.手动-自整定方法
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恒压供水、流量调节采用AI-808AXL2L2S增强型智能调节器,4~20mA输出控制调节。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手动自整定。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其输出将定位在由参数OPL及OPH定义的位置。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调节阀的场合,常规的自整定并不适宜。
手动自整定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宇电新推出2005年版
新一代V7.5版仪表更集成AI人工智能调节APID算法及标准PID两种算法,让我有更自由的选择。
三、平台化设计、模块化结构、应用方便
      在工程应用中仪表模块的互换方便了施工与调试,宇电领先于1997年推出模块化技术,使得仪表功能及选择大大丰富。
模块种类31种如G模块控制固态继电器SSR驱动电压输出、继电器触点L4、电流X/X4输出4-~20mA或0~10mA、0~20mA可选择、通讯S/S4模块,I2频率/外部开关量输入接口(内含12V电压)供仪表双给定切换,AI系列仪表则还可选可控硅单相/三相触发、可控硅单相移相触发、无触点开关等输出。仪表模块选型有误模块或损坏只需更换模块等优点。模块化的巨大优势,为本行业带来一次革命。
案例:
我在江西某工地安装上海四方厂生产的锅炉,原设计是采用开关量控制电机正反转,选AI-808AL4L4L2V24仪表,但是实际应用的是电子调节阀接受4~20mA信号,当即更换成电流输出X模块,即时解决了问题。
四、可编程输入/输出/变送功能技术
    编辑输入/输出规格,方便现场安装调试。自由设置热电偶、热电阻及线性电压(电流)输入,自由定义变送温度范围,而且提供客户自行输入分度表功能,在定货时由于安装特殊传感器输入分度号,厂方根据特殊要求来定制。
五、特殊功能应用
1.    外给定功能。应用:利用外部温度信号为随动给定值。
2.    双给定切换。应用:自来水厂白天-晚上供水压力切换。
3.    上电时免除报警功能。应用:刚上电时,实际温度都远低于给定温度时不报警。
4.    分段功率限制。应用:保护电源跳闸、延长加热材料寿命。
5.    自定义输入规格.。应用:传感器非线性输入规格。
6.    程序给定发生器。应用:主控表发程序给被控表。
7.    自定义温度变送器。应用:配电器的更新产品,变送范围自由定义。特殊用于空调温差控制室内外换气风门。
8.    手操器/伺服放大器。应用:控制调节阀。
六、人性化操作
      人性化操作使不同型号、档次仪表操作相互兼容且统一,并且独一无二地同时支持+/-快速变化(欧洲风格)和移位修改法(日本风格)来编辑数据,操作简便快捷前进倒退方便自如。
七、快速通讯
       我在应用宇电独立开发的基于RS485通讯接口的AIBUS通讯协议,简单高效又功能齐全,在RS485通讯19200波特率下,平均每台仪表读取3个常用变量及1个参数的速度仅20ms,是常用如MODBUS协议的进口仪表的3-10倍以上,利用采用AIBUS协 议的AI系列仪表组建FCS结构的计算机监控系统,每个串口连接50台仪表仍能获得满意的数据刷新率,加上多串口及多机连网,无论组建小系统还是大、中型 系统均可达到与DCS同等使用效果。
我在应用宇电独立开发的专用软件
1.    AIFCS单机版免组态应用方便可靠,价格合理。
2.    AIFCS网络版选项型软件提供了丰富贴图动画构件,基本满足工业现场的需求,我司已应用5套,在宇电网站软件http://www.yudian.com/ 下载区有,演示版下载

七、模块电源自隔离技术
     模块电源自隔离技术利用能使通讯、电流输出或开关量输入等多组信号间能彻底相互隔离。新设计的效率高达90%的DC/DC转换器,配合光电隔离技术,实现了多组输入/输出信号的相互隔离,从而保证AI仪表可以直接可靠地应用于各种复杂的工业现场,为工程设计人员带来便利和周全的选择。
八、电源端380VAC/10秒防护
     此功能能提供由于当误接380VAC电源或由于中线意外断路而引起的仪表电源突然升高时提供至少10秒的保护时间,并且具有防护电源线串入雷电而损坏仪表的功能。而一般进口仪表在误接380VAC电源时将在1秒内损坏。
九、完善的服务体系
   我在现场施工、调试、应用会遇到各种难题,如系统设计不合理、传感器、调节阀、仪表故障等,通过宇电提供的免费800 858 2033电话与技术支持保持零距离的接触,回答我各类问题,让我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参考资料:宇电说明书

网友A:
关于电炉控制柜问题请教:我司用宇电708P程序控制仪表来控制电炉,输出最大电流为55A,采用三相二路来控制,有2个MCC56功率模块,其中一相直接到负载,产品工艺要要求加温到860度,在升温过程中我感到比较慢,这个问题我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情况急需解决,望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B:
先前有人提过类似问题。
1. 加大加热功率;
2. 采用自整定优化算法。

网友C:
建议:设置708P程序段,使仪表工作在860恒温状态,观察升温速度,如果还是过慢,则证明你们加热功率过小。加大加热功率即可解决问题。如果不慢,查看仪表以前的程序段,升温时间是否设定过大,仪表参数是否经过自整定。

网友D:
  to:华尔
  除了周公所说的方法外,可以在设置升温程序时考虑利用仪表的准备功能。

网友C:
首先要看看你设定的升温时间是否过长,仪表是否进行过自整定
如果升温时间不长的话,建议加大加热功率

网友E:
to:华尓
宇电的温控,有一項功能是限制調節输出最大值,有使用嗎?你的情况不宜使用

网友F:
我在调试:变频器控制恒压供水和电动调节阀控制反应釜温度,用手动自整定方法调试非常方便。

网友F:
贵公司的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在计算机上应用组态软件需要编程序来控制电机启/停。

网友G:
在单晶炉的设备改造中,满足工艺的前提条件下,用国产AI-808P仪表替代乌克兰仪表是可行的.当时设备改造前,我们在价格和性能上面的调查花了好多时间,最后决定要么用国产AI-808P要么就用进口英国欧陆818仪表,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因为当时国内单晶炉设备中,用的都是欧陆818仪表,不用说什么,欧陆818仪表替代乌克兰仪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时由于我们公司的资金比较紧张,一台818价格是在7000元左右,考察国产仪表AI-808P仪表的性能价格比较高,最后我们就用了AI-808P.晶体生长过程大约30天,当然晶体生长时间是由工艺决定的,当时AI-808P仪表设置的时间为9999分,大约7天,充分利用50段程序功能.可以达到50天以上.同时AI-808P仪表的最高显示温度和最低温度分辨率都能满足工艺要求.所以我就想现在国内很多在用单晶炉的单位,尤其是半导体行业,不防试用国产仪表AI-808P替代进口818仪表,既节约了成本,又为振兴民族工业出了一份力.

网友H:
to 神州七号
你上述的要求宇电都能满足,但是不知道你具体对温度有什么要求,需不需要升降温度功能等等一系列细节问题,不妨打个电话到宇电0592-5653698 找常工或曹工交流下。

网友I:
1台808P型的仪表0-20毫安电流输出可以控制3个三相移相触发器吗?怎样接线。

网友J:
应该将仪表输出的4-20毫安的正与第一个JK3的正相连,第一JK3的负再与第二个JK3的正相连,第二个JK3的负与第三个JK3的正相连,第3个JK3的负接仪表4-20毫安的负,就可以了。

网友D:
TO;张维广
   仪表输出毫安信号要考虑触发器的内阻,如果触发器内阻过大三个串联使用可能就不好使了。可以考虑并250欧的电阻将信号改为0-5V的,然后并联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J:
宇光仪表的环境温度范围是多少,急急!!!

网友F:
宇电AI表使用环境-10~+60度;湿度≤90%RH

网友J:
我在应用宇电AI-706MAJ4J4J4I5I5S六路巡检仪在软件上显示压力值时,还可以同时输入开关量信号用作电机状态显示,报警值在软件上组态,一机多用硬件节约投资。

网友E:
我原來的温控器是採用位式調節,繼電器輸出,但很多時熱電偶有機会发生故障,想用手动控制輸出,可有此功能嗎?

网友K:
那要看仪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我有宇电的AI508及AI518系列,及RKC的CB100系列在手中,有此功能嗎?

网友F:
宇电AI-808有手动功能。我用过!上网站查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因我是用位式調節,繼電器輸出,若採用手动,它是怎樣控制輸出周期?用時间作定議,還是用輸出百份率?

网友F:
你采用位式控制。就去销了手动、輸出周期、輸出百份率。

网友A:
楼上楼:用PID调节,控制准确。用AI-808就有手动功能。

网友L:
我在武汉工程塑料1965年生产的烧结炉改造项目中用了14台AI-808PAX+JK3-90CD3电炉控制柜,效果非常好。

网友M:
我用了。好!

网友N:
宇电厂家的朋友:AI-708做变频恒压供水和加热/制冷控制时,用PID功能,时间长了(3个月之后)出现反馈信号滞后现象,现场检测值不能稳定在设定值上,进行手动自整定一次就可以恢复,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工程项目应用者认为:这是系统个案问题。仪表本身是正常。
        变频恒压供水或加热/制冷控制系统在运行三个月后,工况产生了变化如:物料特性、变频器、水泵、用水量、阀门的开启度。
         为适应工况变化,仪表重新自整定属正常范围。
         自整定后参数与上次是不一样的,随工况变化而改变。
         如有不当请指教。

网友O:
  各位老兄有礼了。
  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在用宇电的仪表控制电炉的时候,我的电炉保温性能非常的好,我加热的时候设定300度,可是第一次他能冲到400度,整定之后,能在,299.8-300.2度之间徘徊,请问 能避免第一次冲到400度吗?急!!

网友O:
  我是个仪表经销商。鄙人很荣幸的看到大家在论坛上畅所欲言。说实在的我为国产的仪表有这样的成绩感到骄傲!做仪表这么多年了。我感觉是过去我们求国外的厂家施舍,现在我们自己的仪表越来越好了,不容易啊。
  国内的仪表,我是很认可您们宇电的品牌的,我接触过很多的仪表。也用过很多的仪表。但我感觉您们的东西让我放心。我在江苏的客户也很认可您们的仪表,请问,您们让做代理吗?如方便请回复。

网友P:
  有一个问题请教。
  组太王的软件能和贵公司的仪表通讯,就是它上面有选择,如:AI-708,AI-808。但是软件的选择框下又有一个AI系列仪表。我是点上面的型号,还是直接点下面的系列仪表啊?

楼主:
模块化结构的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宇电领先于1997年推出开放式模块化结构的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带来智能数显仪表的第二次革命。
2001年4月推出性能更强、体积更小的第二代模块,全面支持开关量输入输出、模拟量输入输出及频率输入功能。模块化技术,使得仪表功能及选择大大丰富。
2005年推出新一代V7.X系列仪表,再次定义工控仪表新标准,支持更多的I/O端子,最多可具备包括6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或10个开关量输入/输出,每个模块最多可支持二路输入或输出,每台仪表最多可同时提供10个输入/输出并同时支持1路RS485通讯,能适应更复杂仪表的需求。
AI系列仪表所采用的开放式模块化结构,大大丰富了仪表的功能,使客户选型灵活度大大提高, 例如传统数显表通常只有的SSR、继电器触点及4-20mA电流输出,而AI系列仪表则还可选可控硅单相/三相触发、可控硅单相移相触发、无触点开关等输出。如需扩展与计算机联网在AI仪表安装S通讯模块即可实现计算机监控系统。 模块分类查看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Q:
   您们好,
  我是做电炉的,有时候,按客户的要求做中频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用贵公司的触发器的时候,我发现,在正常的情况下,在触发器绿灯亮的时候,报警灯也亮。但我其他的部件没问题的啊,这是什么问题呢?请高人指点

网友P:
  哦!谢谢。
  再请问天天学,贵公司的仪表能和Labview软件通讯吗?我公司目前有采用这套软件的准备。我做学校的设备系统。请赐教!

网友Q:
  版主好。
 我来自美国,在南京工作。我知道您们的仪表,所以来发表一下观点:我觉得您们有仪表的研究技术基础。您们的表应该说和欧陆的自动化仪表差不多。恩,如果您们能作出来自己的现场总线或控制总线的话。您们会更能把握住未来。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我是工程设计应用者,志力于应用国产仪表,就我个人应用不完全统计3698台。组建系统68套,采用RS485通讯总线组成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远程监控工业现场RS485通讯距离1200米。
   宇电通讯指标:宇电独立开发的基于RS485通讯接口的AIBUS通讯协议,简单高效又功能齐全,在RS485通讯19200波特率下,平均每台仪表读取3个常用变量及1个参数的速度仅20ms,是常用如MODBUS协议的进口仪表的3-10倍以上,利用采用AIBUS协 议的AI系列仪表组建FCS结构的计算机监控系统,每个串口连接50台仪表仍能获得满意的数据刷新率,加上多串口及多机连网,无论组建小系统还是大、中型 系统均可达到与DCS同等使用效果。
     据我了解AI仪表已成功的在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正常销售应用。
     我想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欢迎您参观指导。

楼主:
   拳击手。谢! 您对我信任,我是应用者。使用软件要有各种硬件的驱动程序。宇电产品走向世界已开发了适应各类应用软件的驱动程序。 摘自宇电新闻稿:
   宇电推出AI系列仪表的OPC驱动软
宇电推出与国际软件Factory Soft  opc client  WCC  iFIX等软件无缝连接,符合工业控制要求的标准接口宇电OPC服务器软件。OPC服务器技术将现场信号按照统一的标准,同时将硬件和应用软件有效地分离开。
任何支持OPC接口的客户程序均可采用统一的方式存取这些设备,无须重复开发驱动程序。大大提高了控制系统的互操作性和适应性。
    OPC服务器在以太网控制系统中将企业现场控制层与生产管理调度层有机地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性好、可靠性高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宇电设计开发的OPC数据存取服务器已在以太网控制系统中运行良好,整个控制系统也已通过测试和考核,证明能够满足一般工业控制领域对传输时延的要求,其可操作性、开放性、可靠性也较高,完全适用于中小型控制领域。随着以太网技术的发展,相信它能逐步胜任那些目前由工业自动化网络承担的控制任务。将OPC技术引入工业以太网控制系统能有效地促进以太网控制系统的发展以及企业现场控制层和生产过程管理层、调度决策层的集成。
需要应用者请在http://www.yudian.com/资料下载区索取。

网友L:
为避免自整定第一次上冲400,自整定的温度值放底一点 。

网友F:
我用AI-708PANL2L2控制二台电机开停循环工作,替代了PLC的功能,时间可自由设定,效果很好。

网友F:
PLC的功能 AI程序表替代! 承接上提要求:1号电机工作2小时/停30分钟开2号电机。
      2号电机工作3小时/停60分钟(1+59=60)开1号电机。
      二台电机开/停循环工作,时间可自由设定。
     AI-708PANL2L2
     仪表参数:CtrL=1  Sn=34  OP1=1  ALP=0  CF=分0;秒8   run=2   仪表程序:
C01=0  t01=1    准备1分钟可自由设定(由于程序设置的需要一定要设1分钟以上。
C02=0    t02=-33   接通开关AL1。
C03=0    t03=120   接通开关AL1,电机工作120分钟(自由设定)。
CO4=120  t04=-155  SV值显示工作时间,从1分钟升到120分钟后关闭开关AL1,并跳到第5段执行。
C05=0    t05=30    间隔30分钟(可自由设定)开2号电机。
C06=30   t06=-67   SV值显示停机时间,从1分钟升到30分钟后接通AL2,并跳到第7段。
C07=0    t07=180   接通开关AL2,电机工作180分钟(可自由设定)。
C08=180  t08=-189  SV值显示工作时间,从1分钟升到180分钟后关闭开关AL2。
C09=0    t09=59    间隔59分钟(可自由设定)开1号电机。
C10=59  t10=-1    SV值显示停机时间,从1分钟升到59分钟跳到第1段,加第1段1分钟=60分钟。
以上是二台电机循环开/停的程序设置。提供参考。

网友G:
学一点。程序表的特殊用法。

网友A:
PLC的功能。学一点,程序表的特殊用法。好厉害啊

网友F:
请注意:
在设置程序时二条命令不能在一起如:t10=-1与t02=-33之间需要间隔t01=1。
所以上面的程序是
C01=0     t01=1
C02=0     t02=-33

C10=59    t10=-1

楼主:
应用领域介绍:
在工程项目中我所采用的AI系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化工、热电、石化、制药、冶金、机械、电炉、热处理、食品、造纸及科研实验等领域。
适合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湿度……等领域的精确测量与控制
主要产品包括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
1.AI人工智能MPT/PID调节仪、温控仪、
2.带补偿或不带补偿流量积算仪、
3.单显报警仪、多路巡检仪、
4.彩色电脑无纸记录仪,具备LED数字显示型及单色/彩色LCD显示型)、
5.AI系列导轨安装型智能模块:全系列产品改变安装模式。
6.触摸屏PC、
7.可控硅电炉温度控制柜
8.AIFCS现场总线型计算机监控系统
注:需知详情登陆http://www.yudian.com/

网友A:
我在热处理行业,早就用上了。如AI-708/AI-808P等。

网友R:
我也在用宇电AI表

网友S:
各位例举了很多厂家的仪表,能否举例说明哪家的称重控制显示仪表好,主要是过程称重.面粉灌装称重控制加显示.要求50斤标准袋误差25克(半两),用了几家国产的表都不理想.误差大,不稳定,还有数据漂移现象.除了仪表本身问题,是不是传感器也存在问题,请各位行家指教.
XZZ19@126.COM

楼主:
北极人:你要找,梅特勒-托利多常州恒器有限公司0519-6642040

网友S:
谢谢你的指点,梅特勒是制造衡器的吧?也做控制仪表吗?

网友B:
北极人:你的问题我有答复在‘哪家的面粉称重控制仪表精度高?’http://gx.gongkong.com/tech/admin/detail.asp?id=303336

楼主:
北极人:梅特勒做定量控制

网友Q:
北极人:
    你好!
    梅特勒是做衡器显示仪表,但做不了PID调节仪表

网友Q:
AI人工智能调节器在盐浴炉中的成功应用。

网友Q:
宇电AI-518E5导轨型仪表在挤出机上的成功应用。由于国外PID调节模块的价格高昂和通讯协议的难度大及国外软件的价格高;加之机械行业的成本大。现用宇电的AI-518E5型仪表在挤出机上试用半年后感觉效果好,成本低,稳定性也好!相当于进口产品的三分之一。

网友Q:
宇电AI-708Z流量积算仪在供热系统的联网成功应用。

网友Q:
你是仪表工吗?你对智能调节仪表了解吗?你是否常常对自整定不知道怎麽办?你知道人工智能调节器真正有多少用途吗?欢迎你来交流

网友T:
不知咋搞的,我的用户名发不上去,只好用我同事的用户名"人民''发了,其实也没有啥事,就是上来谢谢大家,感谢你们的帮助,谢谢啦!

网友Q:
请求支援
要求如下:AI系列仪表与PLC通过485口通讯,输入信号不知能否通过PLC与485通讯来获得。

网友C:
AI系列仪表可以和PLC进行485通讯。只需在PLC程序中增加串口数据传送的程序,仪表上的所有参数均可通过485通讯来获得。

网友R:
我开始学AI软件了

网友F(2005-12-19):
友情提示:新版V7.0版的注意事项
最近我用了几台V7.0版仪表,发现与上一版V6.5相比,有重要改动使用时老用户要特别注意,特别是电源的接线端子!具体如下:采用新的接线端子排布方式;全新设计的具备10个LED指示灯的显示面板;增加了加热/冷却双输出功能,第二输出可自由定义为电流或时间比例输出规格;报警采用单边回差;支持多达4路报警及事件输出操作;采样速度提升1倍,能实现更快速的阀门控制。

楼主:
   7.X版系列AI系列仪表--全新平台化设计技术
个人计算机(PC)就是平台化设计的典范,其硬件与软件分离设计,硬件具备强大的通用性,利用更换软件及插卡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因此,个人计算机发展非常迅速,相比之下,各种专业电子产品如传统仪器仪表由于闭塞的设计,大约10~20年性能/价格比才提高一倍,而同期计算机性能已提升数十至数百倍。
宇电V7.X系列AI仪表首创性地采用了平台概念,将非常专业化的数字调节仪表转为平台化设计的产品,能实现比以往封闭式设计产品更快的进步及更高的性能/价格比。它包含高通用性的硬件主板(包含I/O接口及模块插座、显示接口插座、A/D转换单元及电源单元),通过安装不同的软件及CPU、输入/输出模块及显示界面,即能适应多种不同功能的过程仪表控制要求,比如温控器、调节器、复杂回路调节器及双回路调节器、多路巡检仪及流量积算仪表等等。有利与批量化生产及提升产品性能/价格比。

楼主:
 全新7.X智能调节器在输入MIO位新增输入模块
1.    I4可直接连接二线制变送器0~20mA或4~20mA电流信号输入,并内置24VDC电源输出。
2.    开关量输入模块,可在外部连接一开关,开关断开时给定值SV=SP1,开关闭合时SV=SP2
3.    V24/12V/10/U5分别为24V/12V/10V及5VDC电源输出模块,最大电流50Ma,可供外部传感器等使用。

楼主:
   改版后的感觉
我感觉宇电AI仪表V7.0版仪表显示面板改版增加到10个LED指示灯的显示,让使用者更清楚的了解仪表运行状态,操作更人性化。具体是MAN灯灭表示自动控制状态,亮表示手动输出状态;PRG表示仪表处于程序控制状态;M2、OP1、OP2、AL1、AL2、AU1、AU2等等分别对应模块输出动作;COM灯亮表示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网友G:
升完级的仪表效果果然不错,保修五年,我想再长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U:
在北京同仁医院里做了个项目,控制血液病房里的温湿度,灯光亮度等,采用的是宇电的触摸屏和808导轨仪表,控制效果还不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控制灯光是采用了AI708JE5K5S手操器用通讯线与触摸屏连接通过嵌入式软件,在触摸屏上手动操作控制K5模块移相触发单路可控硅来控制灯光亮度。

网友F:
这个操作屏做的不错。

楼主(2006-01-23):
工艺设备的温度、压力、流量传感器选型参数指标知多少?大家来补充.

网友V:
现在国内有模仿你们宇电仪表的,朋友们买宇电仪表最好到宇电厂家或各地办事处或指定经销商.

网友W:
现在确实有一些厂家在模仿宇电的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宇电的表确实不错,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但是这种做法却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宇电和更多消费者的利益,望大家在购买时要注意,我朋友就有上过当,质量差了很多.

楼主:
请需要了解宇电产品的朋友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就近采购。谢谢!

楼主(2006-03-06):
振华:此版面介绍宇电产品的性能。请看。

网友X(2008-12-29):
显示仪表我们厂都用的是安徽蓝德的显示仪

我感觉还蛮好的!!

网友X:
模仿宇电的仪表????宇电的表很好吗?我没有用过~~我是江苏联化的~~我们就没有用过宇点的表~~

网友Y:
宇电北京办 范工 15810918923 010-62549323 有用到表的,随时联系我!

网友Z(2009-03-13):
我用的是AI708型,我连接好,设定完程序,运行后发现系统不升温,温度示数不变,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AA(2010-05-08):
仿的坚决别用

用了您就知道多痛苦了!

要选正品 就到http://zdhxt.taobao.com/    O(∩_∩)O~~

楼主(2011-01-17):
欢迎大家来交流使用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