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寻求广州地区高手解决西门子S5难题!

楼主(2005-11-16):
  我单位在广州地铁5号线黄浦区政府附近从事大沙地-文冲区间地铁隧道建设,现有西门子单片机控制系统S5系统故障.故障现象如下:1、有一泵在按下停止按钮以后,数十秒后会自动开启.2、经监视发现,程序中的中间继电器M30.3形成自锁后数分钟会自动断开(自己断自己的自锁).3、通信问题.PLC启动一分钟左右,通信自动中断.现寻求高手解决上诉问题,有意者请发邮件到pxbym@163.com,具体事宜进一步协商.

网友A:
s7300我比较熟,通信也没问题,但S5是它的前版本,没搞过,我想PLC是没问题的,可能是通信中断引起自锁水泵启动的.

楼主:
前面的有些说法不太准确,西门子s5系列的plc,s5-135 cpu是928B,故障现象1:有一台水泵自动启动,按下停止按钮后,过几分钟又自动启动。反复自动启动。2:有一台油泵启动后,运行一段时间自己停止,无故障显示,在线监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个中间继电器m30.3自锁后,运行一段时间自锁断开(自己断自己的自锁),其他的连锁条件没有断开,

网友B:
换了算了,
这摸老的东西了,
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可以试试;
1.备份程序
2.程序青空
3.压缩内存
4.重写程序

网友C:
压缩内存

网友D: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
PLC 中

PLC 存储器坏了一个块(一段)程序出了问题!
打开程序重新写过坏的就OK了

网友D:
TEST PLC 程序,有坏块!PLC上电自检不一定报警!
有电脑读出程序给我看下!我可以搞掂程序故障!
硬件的话!只要可以停机我可以同你修好!
plcdiy@tom.com
大佛山彭生!

楼主:
什么叫压缩内存,如何压缩?是否能判断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E:
可以在程序中看看是否有M3的reset命令,关于通讯是否有调用其他的通讯功能块,如FB244等。

网友F:
S5的PLC系统可以用S7的PLC系统替代,咨询010-82562449陈工

网友G:
我在东莞,你可以和我联系,本人对S5有些研究!

网友G:
忘了问你:你有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吗?

网友A:
其实能按启动/停止就说明PLC没问题,很可能是外围线路问题,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你可以通过编程监控连锁或者按钮来判断故障点.我在广州有需要可来电话.董生13902272318

楼主:
我们有编程软件和编程电缆

楼主:
关于油泵自动停止故障原因没有找到,但通过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已基本解决。现在主要是通讯故障,关于通讯故障补充的说明:我们的通讯是在plc上加了一个通讯板FC500实现的,工业电脑是西门子PC670,上面也加了一个通讯板AN-520BT,通讯电缆是用铜轴电缆。现在故障是通讯经常连不上,有时能连短时间,十分钟左右,就断了。有时plc重新复位又能连一会,有时重传plc程序,重新启动可能又能连一会,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助诊断,联系电话:020-82392825-2009  020-82379807 13697410929 联系人:唐健

网友H:
修改程序,换一个中间存储器试试?

广州亿控自动化

网友H:
修改程序换1个中间存储器 FXX.X试。

楼主:
试问:输入输出板有坏板是否会影响通信问题?谢谢

网友I:
通信是CPU,跟输入输出板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不过我们尝试换上一块新CPU后,连上数分钟后又连接中断了.请求帮助!

楼主:
试问:换上新的CPU后,对通信是否要进行一系列设置?谢谢!

网友I:
不用设置 ,  不过要把程序存储卡的程序读进去 .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hone在 2005-11-18 11:19: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设置 ,  不过要把程序存储卡的程序读进去 .
--------------------------------------------------------------------------------------------
就是把PLC程序写进去吧?

网友J:
有可能是通讯干扰,你查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王加省在 2005-11-18 11:47:00 发表的内容:
  有可能是通讯干扰,你查一下
--------------------------------------------------------------------------------------------
怎么查,烦请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I:
是啊 , 有个卡里面装的程序 , 读进去就可以了 .  我这里有S5-的资料, 你拿去看看知道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hone在 2005-11-18 12:06:00 发表的内容:
  是啊 , 有个卡里面装的程序 , 读进去就可以了 .  我这里有S5-的资料,&…
--------------------------------------------------------------------------------------------
是电子版的吗?我的邮箱pxbym@163.com

网友I:
下班了过去个给你看看 , 文冲 ?一本书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hone在 2005-11-18 13:04:00 发表的内容:
  下班了过去个给你看看 , 文冲 ?一本书
--------------------------------------------------------------------------------------------
先谢谢了,黄浦政府大楼前面,中隧集团这边,电话13697410929,找蔡工,谢谢了!

楼主:
  关于通信问题的新发现,我们在重新传入程序以后,通信能连上了,启动按钮,设备能正常运行,但在几分钟之后,通信中断,设备突然停止,一些按钮失效,PLC运行灯灭,停止红灯亮,我们尝试复位,但复不上位。从装程序后,PLC通信连接不上了,按钮恢复正常。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目前又出现了几个新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向plc传程序,通信正常,在运行数分钟后,通信中断,同时所有泵停止(输出全部中断),其按钮的输出指示亮红灯(正常情况下是不亮的)。此时PLC的运行指示灯亮(绿灯)。但所有控制按钮失效,不起作用。而且plc无法复位,用step5检查比较程序,发现plc中的程序块PB13有改变。重传PB13后plc又能复位。
2、重新传程序,通信正常,在运行数分钟后,通信中断同时所有泵(输出)全部停止,PLC亮红灯(停止运行),PLC复不上位,用step5检查比较程序,发现PB15丢失。

网友K:
不知道通讯板查了没有,另外可能原程序有变(估计修改过或丢失),导致程序和外部动作不能一致

网友G:
电池检查了?

网友L(2006-01-08):
与其高薪做一些无用工,还不如花一小点钱换个S7200系统
节约了成本又一劳永益.解决问题还简单.
如果你真要坚持,有一些意见:
1.S5可以直接还CPU芯片,可能是I/O线路有问题.(可能性中等)
2.如果程序有很长历史,编程者有问题(太危险,可能性很小)
3.查看程序对相关点的置位和复位条件,主要是外部I/O点的条件
  (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M: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只有两中可能,1:外围线路接线有问题;2:铜轴屏蔽线有干扰
上个星期我在现场帮客户调试S5时碰到的就是屏蔽干扰的问题

网友N:
看情况不象程序问题,看看下列情况:

1:你可以看看系统接地情况,接地不好有可能造成通信断。如按钮 M-应与PLCM-连接,单独共地。
2:通信是否有波特率设置,有的话减小点。
3:你们那工况如何,如温度,湿度,干扰等。

网友O:
你用了M30做为中间继电器,那么用MW30、MD30时就要注意了,有可能你用MW30、MD30寄存了数据,当MW30、MD30数据变化,触动了M30.3

网友P:
不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是外围设备的问题,你仔细查查。
我在广州西门子楼上
020-87320266

网友Q:
与其在这花费大量的时间讨论,不如踏实的改成200来控制!

网友L(2006-02-27):
最可怕也最可悲的就是两种系统的接通延时和关断延时继电器用反了

网友R:
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个人以为应该是外围设备或线路的问题, 有没有查接头的紧固\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S:
不会是程序问题,仔细检查硬件,最好拆了板子重新安装,随便做做卫生

网友T:
yao wo shuo  问题就在PLC内部电源上,我在一下能给你抓到元凶

网友U(2008-09-26):
我们单位有一台S5PLC,CPU序列号6ES5926-3SA11,现在无法启动,是从美国拆过来的,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V:
M30.3形成自锁后数分钟会自动断开 你可以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和程序。

网友W:
看起来不太像程序问题,应该是外部电路影响的。

至于通讯方面的,就不得而知了。上面各高手说的也值理借荐

网友X(2009-01-04):
如外部设备无毛病则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可能是开发者在编程时做了某种限制,

网友Y:
改造就可以了,老东西用来干什么

网友Z(2009-02-05):
问题解决了吗,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我认为是外部连接问题

网友AA:
备份程序,更换CPU,传入程序。

网友AB:
我也是在广州的同行,但是我是新手,有空共同交流一下,我在罗岗区这边,可以加我QQ120735594

网友AC:
將程式backup

清除PLC内程式

再次灌入程序

网友AD:
已经过了N年啦!

是很久了

网友AE(2009-03-20):
先检查硬件电路,再监测PLC,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添加和删除辅助继电器做测试...

网友AF(2009-06-19):
楼主怎么不说明下情况

解决了说下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