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的问题

楼主(2005-11-16):
买拉三台,第一天启动一小时不等,出现过流,缺相不同的问题(50hz), 晚上调到30hz,第二天到早上正常,改到40hz后又开始出现过流故障,其中一台无法再启动,0A就出现过流,拉掉负载可以起来到设定hz。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你把26.01参数改为0,再试试.

楼主:
试过拉不管用。40HZ过流的发现是三相电源有一相没接好,无法启动的零线拆掉好啦

网友B:
熟读说明书一般都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C:
检查跳过流时是不是真的有过流,还是因为缺相而跳过流,如果不是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D(2006-04-15):
变频器报故障有时是提供保护,发生故障要从电路和应用环境上消除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