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请大家帮帮忙!CCD看到的图象与实图象为什么不同呢?

楼主(2005-11-16):
主要是图象的亮度反映。在图象最亮的地方。通过CCD拍摄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域都是高亮的。跟实际的图象有很大的区别。在这里请教大家组要是什么原因呢?我的光源是卤素白炽灯,屏幕是白色的PVC板抛成磨沙面或者是白布,其它前颜色的也试过效果相同。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肯定是你光源的问题,周围环境光也会影响,你可以将样品寄给深圳视觉龙测试。0755-28957030;marketing@visiondragon.com

网友B:
环形灯问题。建议:用电路板5伏电压再取一IO地址来控制灯光亮度

网友C(2005-12-16):
我也盆糕这种问题,请楼上的说详细一些,谢了!

网友D:
是的,最好讲详细点,我公司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E(2008-03-27):
光源亮度不均匀,造成影像部分区域高光。
说白了就是光源的反差太大。这个问题用不着找谁,改进一下光源即可。

网友F:
支持楼上,光源是卤素白炽灯,光源漫射性不佳,亮度不均匀,过亮的地方造成强反射;换灯。

网友G:
光源很重要

网友H: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