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300的电源可用开关电源代替吗

楼主(2005-11-16):
我们这折一台S7-300的电源损坏,请问各位大哥可用一般和开关电源代替吗?

网友A:
哈哈哈哈,省啊,当然可以,但小心点不要把焊坏了

网友B:
xiafeitao :
    你好!S7-300的电源是可以维修的,我可以给你们修.

    沈永生    TEL:025-84046249
           FAX:025-84046249

网友C:
可以替换,没有问题

网友D:
建议采用技术指标较好的开关电源,防止损坏cpu等。最好还是用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