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输入电压480V60HZ能用的住吗?

楼主(2005-11-16):
我现在要用一个西门子MM420,4KW的变频器,拖动3KW,380V,50HZ的电动机,输入电压不固定,380V(50HZ),440V(60hz),480V(60hz)。我把参数组1300设置成3,BOP面板显示输出电压为380V,我担心西门子的显示结果实际上是用户设置的数值,而不是实际的输出电压?有高手能给俺指点迷津吗?

楼主:
我这个方案输入电压变化这么大,MM420变频器能够自适应吗?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AVR(自动稳压功能),AVR参数可以调整!一般有380、400、415、440、460、480V等您可以选择相应输入电压以及对应输出稳压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