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运动控制卡/PLC的关系?

楼主(2005-11-16):
请教各位老师,数控系统/运动控制卡/PLC之间是怎样一个关系,今后又会是怎么一个发展趋势?谢谢

网友A:
    它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内在联系,不过它们都可以用来控制驱动步进、伺服马达。我用过数控系统,运动控制卡,对PLC控制不怎么熟悉。发展趋势应该是各有优点了,主要看它们自身情况了,本人认为,应该是数控系统要好一点。

网友B:
高手快来啊!!!
我不懂,所以就先为楼主吆喝一声!

网友C:
未来的运动控制将与PLC合在一块。
因为用到运动控制多数情况下还有一部分离散或顺序控制,现在许多高档的运动控制系统本身就是带PLC功能的。

网友D:
数控系统:可以实现特定机器设备的控制功能的系统,自然要包括运动控制与I/O的逻辑控制,其中的运动控制部分可能是运动控制卡,I/O部分有可能是PLC。

运动控制卡:可实现运动控制功能的部件,通常有简单的I/O处理能力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通常用于I/O的处理,也常用于简单的运动控制。

网友E:
正如楼上所说现在许多高档的运动控制系统本身就是带PLC功能的,
例如:丹佛斯同步运动控制卡就是,它所内置PLC功能是普通PLC所望尘莫及的。

网友F:
我理解的数控系统一般包括CNC+PLC+伺服放大器

网友G:
运动控制基于三个平台:PLC,PC,专用运动控制卡

PLC:以逻辑判断,动作控制为主,对于复杂运算,尤其是曲线浮点运算并不在行。

专用运动控制卡:专用针对运动控制的运算,更多的是在电机、转轴的运动控制上。

基于PC的数控系统:结合运动控制及动作的逻辑控制,多参数的运算功能,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