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与漏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11-16):
我在漏电开关后接变频器怎么就调不了变频器,把漏电开关取了就行了,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
请说具体些

楼主:
就是所有的都调不了

网友D:
是不是漏电开关合不上闸?
如果能合闸.电压正常.变频器参数没法调.那可真是怪事.

网友E:
说de bu 具体

楼主:
就是呀,大家是朋友,一却是正常,就是调不了,可是不要漏电开关就可一了,我开始还以为变频器有问提.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关联的.如果真的是那样.请仔细说一下.多试几遍.大家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总会有原因的!!!

网友C:
就是,能把你的接线大概说一下吗?

网友F:
你的变频器是普通三相的吗?用漏电开关干嘛?没必要啊。三相漏电开关里面那些电子玩意会不会存在对变频器的干扰?
这只是问问,具体我也不清楚就是。

楼主:
是220.接发就给正常接的一样.只不过是进线那加了一漏电开关而以.吴刚说的我想也是

网友G:
我也认为是电子干扰,要么加滤波器,要么把哪个多佘的东西拆了